入手花牌新版110A LV 160AHV 分享设定贴

楼主(2013-05-30):
新版LX100A有三档可调BEC输出电压峰值6A,这个很给力,可以通杀一切了

通电情况下千万别把跳线,切忌!!

近距离来个特写,一如既往的骚红啊

这边要注意下,红色接头的只能做电源信号线不是设定卡设定线,

设定线是上面的那根,需要另外接一根哦,设定完了记得移除

双层PCB设计,保证空气导通,散热良好,而且将单片机跟MOS功率管分开,进一步增加一层安全保障

下面来重头戏了,HX160A ,撼动K宝座的它不知道会有怎样惊艳的表现

单从外壳来看继承了花牌电调一贯的特色,骚红啊

背面特写来一个,用料很足的铝合金CNC外壳

10#硅胶线,保证大电流下还有很棒的温度表现跟低内阻

黑色那根是设定卡专用连线,红色的是接收机信号线,设定起来不用去拔接收机线就可

很方便人性化的设定

图片上看不出质感,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而且超大颗,做工实在是不错

HELIDRIVE标明了自己的身份,

花牌给她分了一个很美妙的名字VENUS,哈哈

四颗螺丝也都是不锈钢的,即便是南风天湿气重也不会生锈,还是会依然亮闪闪的

设定卡可以通用以前的哦,

接下来是我最爱这颗电调的一点 .GOV.STORE功能,以超强的表现让我用过就再也无法忘怀

缓启动也是超级无敌棒的哦

下面简单说一下它的设定方式

1.首先给电调接上动力电池,如果有自带BEC就不用额外接4.8V接收电了
2.电调设定线接左边的插口,有金插露出的一面向上就好,
3.同时按下左边的两颗设定按钮超过3秒松开,设定卡LED会闪烁说明进入高级设定
4.在设定GOV.STORE前请确保马达转转动方向是你要
5.按动选择将设定LED项滚动到  FREEW ON 按确认,然后再选择到 GOV.STORE ON,再点击确认
6.断电即可
关于GOV.STORE的首次记录,
1.确保电池100%慢点状况下
2.拔掉大桨
3.100%油门转动十几秒后,发现转速由不稳定转入稳定,说明确认成功
4.断电重新加点,选择你需要的转速百分比就可以了,记得确认油门一条线
PS:关于P I GAIN,增加了P值I值也要同时增加,大型电动飞机P值请确认大于1,
     是否是正确的P、I值设定就要用工具检测了,候着感觉转速掉转不严重而且不会因为补转追尾,即可

这两颗值得拥有推荐给您

网友A:
我也有LX 110A,用在标准舵机版的500上,不太敢大螺距~

不知道5A的BEC能不能带得动4个标准舵机和V8?

网友B:
拆开看看160HV的做工吧

撼动K电调地位?   这个.....

网友C:
能给一个来试用不?
之前魔友的花牌50A用过之后,现在我对花牌电调很恐惧~~BEC、油门会突然挂掉。。。。当然,这可能是个别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LX 110A,用在标准舵机版的500上,不太敢大螺距~

不知道5A的BEC能不能带得动4个标准舵机和V8? ...

你恶操一次,看V8  记录仪就好 EVENT LOG 会显示是否有低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给一个来试用不?
之前魔友的花牌50A用过之后,现在我对花牌电调很恐惧~~BEC、油门会突然挂掉。。。。当 ...

同学,这是我自己买的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学,这是我自己买的诶

我知道~
花牌电调的参数确实很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160HV的做工吧

撼动K电调地位?   这个.....

等你了,我不舍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
花牌电调的参数确实很给力的~

我是喜欢他的缓启动跟定速

电子这东西还真说不清楚到底怎么着呢

之前我的老板100A用到现在还是依然给力

网友A:
花的电调偶尔有丢失设置的情况,我有一次设置好的,重新接电就没有我设置的参数了~

网友:
这电调技术含量比较高,需要仔细琢磨!!!!!!

网友D:
用过花牌50A的电调,反应超慢,完全不跟手。不要跟我说必须设定速才行,YGE不设定速也是这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的电调偶尔有丢失设置的情况,我有一次设置好的,重新接电就没有我设置的参数了~

可能我RP比较给力吧,没发现过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花牌50A的电调,反应超慢,完全不跟手。不要跟我说必须设定速才行,YGE不设定速也是这尿性?

GOV.STORE 不跟手 ???分享下你的设定跟电装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花牌50A的电调,反应超慢,完全不跟手。不要跟我说必须设定速才行,YGE不设定速也是这尿性?

你跟手可以设置下P I值~同步增加或减少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LX 110A,用在标准舵机版的500上,不太敢大螺距~

不知道5A的BEC能不能带得动4个标准舵机和V8?

我在500上试了下。。BEC还是够的。。。但感觉还是要6A好点。。。虽然V8+610*3+620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160HV的做工吧

撼动K电调地位?   这个.....

貌似记得以前拍过。。老高也有拍过内部。。搜下他的帖子应该能看到。。。

网友E:
花牌电调老版LX50A的我遇到过丢失设置的情况,但是新版的LX50A我使用中没遇到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花牌电调老版LX50A的我遇到过丢失设置的情况,但是新版的LX50A我使用中没遇到任何问题。

LX系列的也有新版老版之分?

是固件升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GOV.STORE 不跟手 ???分享下你的设定跟电装被

GOV.STORE 和 直接定速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GOV.STORE 和 直接定速有什么区别没有?

GOV.STORE 首先电调要学习记录100%油门时电机的转速作为标准,然后比如你设80%油门定速,他就按照100%油门时的转速打8折控制转速,不管你用20c电池或60c电池,转速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GOV.STORE 首先电调要学习记录100%油门时电机的转速作为标准,然后比如你设80%油门定速,他就按照100 ...

明白了,谢谢,那个8折的比喻很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