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置遥控器

楼主(2013-05-30):
我设置遥控器出现了一个问题,昨晚用模拟器还是可以实现倒飞,负螺距工作正常,倒飞时油门杆向下,飞机得到上升动力。
今天中午想玩一下,发现FOMD1和2两个特技模式下,油门杆无论向下还是向上,飞机都是向上的动力,(由于FOMD0常规模式下,油门杆向下将失去动力,就针对特技两个模式来说)昨晚遥控器玩着玩着花屏了,重启后还没有发现问题,今天找出说明书,按照里面给的参数设置了油门和螺距,但还是都是向上的动力。有好的设置参数贴吗,我没找到,或者有高手麻烦告诉我应该如何正确设置。(D12S)

网友:
我也不懂 期待解答

网友:
我对遥控器的设置也是似是而非的,期待有高数来回答

网友:
简单点吧,不用设置,直接拿数据线导入进去就好了。

网友:
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楼主潜水不够

网友:
直升机真是太有学问了

楼主:
我按照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去设置L  、M 、 H三个点设置的输出值,25% 75% 这些个我都禁用掉。但是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了负螺距

楼主:
为了方便高手指点,我把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点设置和输出值放上来,,
油门曲线:   常规飞行FOMD0   L:0.0%  输出 0.0%     M:50.0%  输出75.0%   悬停开    H:100.0%  输出100.0%   |||||| 特技飞行一FOMD1    L:0.0%   输出100.0%    M:50.0%  输出80.0%    H:100.0%   输出100.0%   特技飞行二的设置和特技飞行一一样,1:12.5%   2:25.0%   3:37.5%   4:62.5%    5:75.0%   6:87.5% 这些都禁用。
螺距曲线:   常规飞行FOMD0  L:-100%  输出-20%      M:0%   输出+20%  悬停开    H:+100%   输出+60%   ||||||| 特技飞行一FOMD1    L:-100%   输出-80%   M:0%   输出0%    H:+100%   输出+80%    特技飞行二的设置和特技飞行一一样,1:12.5%   2:25.0%   3:37.5%   4:62.5%    5:75.0%   6:87.5% 这些也都禁用。

网友:
LZ还没理解油门曲线、螺距曲线与3d飞行的关系.........潜水有关直升飞机的设置篇吧

网友:
高深问题等高手。

网友A:
继续围观楼主妹子

网友:
也想求正解!
11楼给个链接帖呗!

网友B:
1.首先,建议你换个控吧.说真的华科尔的12s是垃圾.哈哈.至少在直机界没几个人玩的.推荐外形差不多的jr xg11.还有功能价格更适合的t8fg
2.在3D模式下。就没有油门一说了,对应的应该叫螺距?中点的时候飞机应该是在那个位置不动的,然后往上往下,飞机相应的往上往下。其他不变,转速不会说向下就熄火那种。
3.要设定好熄火模式,也就是当你做错动作的时候扳一下,减少损失。
4.油门曲线,正常模式70-70-70 就可以了3个模式的最后一个模式100-100-100就行。当然模拟器里全100都行
5.螺距曲线 0 38 50 65 100 100普通模式。其他模式就正常的0-50-100别动都行。
6.喜欢直机,不建议你玩你目前的那种小鸡,至少是要450级别以上的6通机,才更贴近以后你要飞的更大的机型的感觉。

网友:
学问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建议你换个控吧.说真的华科尔的12s是垃圾.哈哈.至少在直机界没几个人玩的.推荐外形差不多的jr xg11 ...

谢谢你给出的这些数据,我这就去设置。我已经打听到离我这10几公里有几个模友,他们在飞X7那种大机,找时间过去学习。小鸟机目前权当练手,以后慢慢上大机,主要是在找人带,要不那些炸机修机够我这个新手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围观楼主妹子

呃。。。。这。。。帮我解答下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给出的这些数据,我这就去设置。我已经打听到离我这10几公里有几个模友,他们在飞X7那种大机,找时 ...

小机练手其实是扯淡的说法,最好的就是模拟器练,练条件反射,再真机练手,你想如果小鸡能练大机手感,那些人平时还用大机练干嘛?是吧

网友C:
严重同意楼上的说法。
我已经进了450机。

网友D:
我也来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