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自带5.8G~~~如何变清晰

楼主(2013-05-30):
图传是DJI 5.8G,显示器是内置5.8G的,摄像头是GOPRO~就是不清楚,还没上天过,地面在家里就没办法清楚,以前用1.2G的图传很清楚,一共8个频道都试过~可以用的4个但是都不清楚,请问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
狗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要用700线sony的……。要正品那种……。狗2的才300多线……肯定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700线sony的……。要正品那种……。狗2的才300多线……肯定不清楚了。

是真的?

网友:
500多线的就够了。  以上都已经超过图传的画质了
不过信号源如果差,接收这边只会更差
另外,监视器的好坏也有影响

楼主除了图传换了,其它设备都一样吗?
你的不清楚是有雪花还是影像品质呢?
如果是前者,可能是干扰,换下图传位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