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可以快速试验硬质合金刀具质量

楼主(2013-05-30):
我这主要搞焊接刀具!   最近来了两个株洲的厂家,我还自己联系了一个专供W1  W2的!
现在又三个厂家,YT5  YT15  YW1三种材质,的正偏刀和正45度刀,需要试刀!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仅加工常见材料就可以试出合金刀的质量,比如普碳钢,45#钢

用多少转速,多大进刀量!

试出最低标准就可以!  就是说,这样的刀,送你都不用!
  不太好界定,或者,大家说说自己用过烂刀的情况吧,  多少速度,切什么料,刀头不耐磨或者红硬性差!

楼主:
今天我自己试的,  45#钢  40圆,  YT15的45度刀,1000转,吃刀1.5MM

两个厂家的刀头,车出来的表面差距很大, 刀头角度都没有磨,没有开断削。车完刀头刃和尖都完好!

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刀头质量难道会影响加工表面质量这么多!

左边光亮的是第一把刀车的,右边爆粗糙的是第二把刀!

也有可能是第二把刀,比第一把刀加工时的外圆小1.5MM。

网友:
线速度不一样了。。。。。。。。。。。。

网友:
我觉得不能这样测试刀具吧?至少要磨了之后才能测试吧?不磨的车刀不好用。。。

楼主:
我的确不太会磨刀!

网友A:
这样测试没有意义,没有不磨就用的焊接车刀。刀头材质是厂家保证的事情,你要检测硬度韧性等参数估计搞不起。焊接车刀,只要把车刀柄搞标准些保证材质和刀头的焊接质量即可,最关键是把握焊接和冷却速度,防止合金刀头的内裂。

网友B:
你要试就找点对应的材料来试吧?厂家都有这方面的资料的。

顺带问下,有无ys8或者ys15的刀粒呢?

网友:
焊接刀我喜欢YG类的特别是YG8N和YG6X的,可能与我加工的材料有关,主要加工铜,及各种铜合金,也有不锈钢,碳钢及其他的特钢,YW系列的焊接刀,个人认为不耐冲击,容易开裂,但比YT15好点,不及T5,但红硬都高点。

网友C:
YT5  YT15  YW1三种材质,j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钴含量,CO,有一种专门的试剂,滴上一滴,马上变色,根据颜色变化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YT5  YT15  YW1三种材质,j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钴含量,CO,有一种专门的试剂,滴上一滴,马上变色,根据颜色变 ...

合金牌号好像是Y=硬质合金,G=钴,T=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试就找点对应的材料来试吧?厂家都有这方面的资料的。

顺带问下,有无ys8或者ys15的刀粒呢?

常规的都是YT15  YG8  YW1

YS的很少见,我也不曾焊过,  因为没有市场,卖不出去啊!

YS的资料显示,抗冲击性能好,8比15的硬度高,达到92.5

切削用YT15,刨削用YS15适合,   但是我一般都卖给客户YT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试没有意义,没有不磨就用的焊接车刀。刀头材质是厂家保证的事情,你要检测硬度韧性等参数估计搞不起 ...

很早以前开始,  供货商的话,就不要信了!

货好不好,要心里有数,   总厂授牌的省级代理,发的活都有以次充好的,更何况这些购买原料自己回去加工的小厂家!

挺头疼啊, 如果直接焊接卖给客户, 质量不行,就砸了。

如果自己试刀, 成本和时间上都麻烦,  我也没有那么多45#钢,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干一批活才能看出差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合金牌号好像是Y=硬质合金,G=钴,T=钛

YT5,YW系列都是含钴的,YT15不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YT5,YW系列都是含钴的,YT15不含

哦,可以请您详细的讲解下吗,原因我这个人认死理,谢谢,可以站内

网友:
楼主搞焊接刀的,正好问问,现在是不是都是用山寨厂的刀片,一般模具工具店卖的yw1焊接刀10元一把,而正规的刀具刃具专业店卖个大小差不多的yw1刀片就十几块,而质量的确不一样,专业店的车淬火45号钢是很轻松的事,10元一把的焊接刀走完一刀都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可以请您详细的讲解下吗,原因我这个人认死理,谢谢,可以站内

我说的也不准,看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90b63576a417866fb84a8e9b.html

网友:
你好,对硬质合金我只是对用过的表示看法,因为我主要是加工铜和各种铜合金的,由于我是做铜铸造和加工的,所以YG8N和YG6X的合金适合与我加工的材料。不锈钢还有普通的碳钢及模具特种钢都有加工,T5的T15的和YW2的不太喜欢,可能是太脆的原因。

网友:
YG6x有什么优势?除了硬度高那么一点点,抗拉比YG8差很多。

网友:
我现在也做刀具,也有着和楼主同样的想法

网友:
低于市场价揽点机加工的活,不就可以试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