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0船换电机

楼主(2013-05-30):
恒龙3810消防船
如果用原来的桨和舵系

想换成无刷电机
用哪款合适?

或者电机和桨一起考虑
用哪款电机和桨合适?

网友A:
原装的380有刷配合这个桨。动力足够用。配合7.2V5000MHA的镍氢电池或者6V蓄电池,爽跑一个小时没问题。可以的话。换掉这个联轴器和轴系比较恰当。别折腾换电机和桨了。会带来无穷的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380有刷配合这个桨。动力足够用。配合7.2V5000MHA的镍氢电池或者6V蓄电池,爽跑一个小时没问题。可以 ...

轴已经改好了

正在安装电机呢,
没有钱买540,从大巴车的熄火开关上拆的一个电机,和540一样大
但我估计电压电流不会一样,因为大巴电瓶本来是24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已经改好了

我开大巴这么久都不知道熄火开关里有个电机

网友:
只知道雨刮器喷水有个775高转数电机

网友A:
大电机带来大耗电。会带来续航力不足的问题。建议还是上380有刷,拖船。重要的是续航力。你这船轴改的有水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机带来大耗电。会带来续航力不足的问题。建议还是上380有刷,拖船。重要的是续航力。你这船轴改的有水平 ...

谢谢!
不怕大耗电,先用540凑合一下
准备上摩托车电瓶,嘿嘿

电机加了水冷管

网友B:
淫才呀~~~还想到拆大巴上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淫才呀~~~还想到拆大巴上面的东西

这事就别再说了

楼主:
再上一个自做的电调用水冷块

今晚把电调板封上

网友:
感觉完全没必要,改个比例控,换上6V电瓶,配下重就可以了
这船快了转弯会翻

网友:
540电机才10块钱一个

网友(2013-11-24):
我也想改成无刷的,不知道用那个无刷电机和电调
我轴系全部改了

网友C:
什么电机都行,想快就用大电机,是我就用3650无刷,12V蓄电池,一般2848也行,3660也行,6v蓄电池也行,但不快,也可用12v,用4s电调,蓄电池比航模电池便宜多了,相同价格的蓄电池的电量是航模电池的十倍,怕翻的话在船两边加浮捅,水上飞机那种,12v蓄电池便宜,能开很久

网友:
顶一个,拿分走人

网友:
大电机带来大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机都行,想快就用大电机,是我就用3650无刷,12V蓄电池,一般2848也行,3660也行,6v蓄电池也行,但不 ...

上图看看,我还没见过上36级无刷的呢!所以抱以怀疑态度。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