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解决F48难飞的问题,已经做到平稳飞行,大家讨论

楼主(2013-05-30):
论坛里大家一直讨论的F48无副翼难飞问题,机子飘啊飘,动作越飘越 ,这是为什么那?飞无副翼 直升机都知道的三轴电子陀螺仪最怕什么那就是震动,震动达到一定程度陀螺仪基本上没办法正常工作的,话不多说那就马上解决震动, 第一旋翼配平,试飞以后感觉好一些,但是飞机大动作后还会失控,操作困难,后来再仔细考虑了还是陀螺仪防震没彻底,因为飞机拿在手大动作后还是有明显的震动,接下来就动手解决整个电路版加双面胶固定防震效果马上提高,现在的F48有F47那样的平稳,又有无副翼的灵敏度可以室内放心的飞航线了,大家可以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
喔,原来是这个问题.学习了,多谢楼主.

网友A:
打方向时十字盘自动回中的问题解决没有?这个问题不解决谈不上飞航线,只能是无副翼的悬停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方向时十字盘自动回中的问题解决没有?这个问题不解决谈不上飞航线,只能是无副翼的悬停玩具............ ...

恩,这个问题很严重,但仅限F47……而且F47也可以用另类的方法飞航线,呵呵!

网友:
F48就是坑爹的玩具。

网友:
F48也出无副翼了啊
哈  这个应该便宜

网友:
没太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是把主板拆下来,在后面垫双面胶,然后再拧回去,装回去的时候,需要把螺丝拧的很紧吗?还是要留一些,让它有点松驰来实现减震效果?

网友(2013-07-10):
是个好办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