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 遥控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05-30):
新手请教,说明书里面说,取消所有混控和微调,那油门曲线是不是也不要设置,是不是就是说不用设置控就直接可以飞了
对这个遥控设置很不懂,是不是要把所有的都设置在mb里,望懂mb的能给个关于遥控器的设置,不胜感谢

网友:
就是在斜盘模式中选成1S,其他的控制交给MB。

网友:
只是关闭遥控器里面的混控,螺距和油门曲线还是要设定的,只是在MB设置完中立点后才能设置自己需要的螺距曲线

网友:
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时候要注意关闭油门螺距曲线的混控

网友:
MB说是在 油门 螺距 默认直线 斜盘H1的状态去设置MB ··没说设置好不要设置油门和螺距
楼主不要转牛角尖·

网友:
MB控上设置的有油门、螺距曲线,尾舵感度,十字盘选1S模式,然后跟着功能设定表走一遍就OK了,很简单啦!

网友:
油门曲线当然需要设定!不然你倒飞的时候怎么办?不设V字型或者直线的话倒飞过去就摔了!哈哈,混控和油门曲线不是一码事,FLYBARLESS现在不需要混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昨天设置了一下,尾舵很灵敏,十字盘很温柔,这样是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