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RC 400W充电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3-05-30):
本人有一台SKYRC 400W充电器,在平衡充6s的时候第6芯总是比别的要多充一些电,后查看电池第6芯的显示电压比万用表量的实际电压要低,有时候显示电压还会在1.5v-4.2v之间乱跳,而且电池充满平衡电流已经是0A了也没有自动停止充电,充3s电池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这款充电器,有什么办法修理解决吗吗?小弟谢过了

网友A:
问问售后。。

网友B:
可能有两个问题!1.出厂校正没有调准(充电会出现第六组电压偏高)2.电路的分压电阻阻值不准或者是控制三极管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两个问题!1.出厂校正没有调准(充电会出现第六组电压偏高)2.电路的分压电阻阻值不准或者是控制三极 ...

谢谢 分析,可知道这款充电器怎么重新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售后。。

去年买的了,而且说明书上一个汉字没有,都不知道问谁好 哎

网友:
厂家他不保修吗?

网友:
我是做航模充电器开发的,我的产品就可以给用户自己去校正!你去问下厂家怎么手动矫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年买的了,而且说明书上一个汉字没有,都不知道问谁好 哎

我也是用的这款做外场充。用起来挻好的。去年第一个拿回来充了两次就烧了某个管管。联系了售后。换了个新的。这种情况直接找售后吧。毕竟是也算是属于质量问题了。。

还有就是,这个充电器的输入电压也不准。明明是12V的输入,他确显示的11V。这样电站包未能放完他就不工作了。。。。。

网友:
别自己折腾了,返厂修吧

网友D(2014-02-22):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这款做外场充。用起来挻好的。去年第一个拿回来充了两次就烧了某个管管。联系了售后。换了个新 ...

你好,skyrc ultimate 400w这充电器精度如何?故障多吗?最近我也要入手。
输入电压测不准的问题现在还有吗?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skyrc ultimate 400w这充电器精度如何?故障多吗?最近我也要入手。
输入电压测不准的问题现在还 ...

我相信你RP不会踩了雷的!
在说真的有问题正好可以检验一下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相信你RP不会踩了雷的!
在说真的有问题正好可以检验一下售后

靠。2013年的贴子你才看到呀。哈哈。不过我早已入了这个充电器,用了一年多,没半点问题。不知道你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