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本人想入手华科尔 SUPER CP 配个什么控好点~~

楼主(2013-05-30):
   本人入魔时间不长~ 玩了4通一段时间~ 觉得挺没劲儿~ 想着入手一小六通 提前适应一下 到时候换450了~  看了看觉得 华科尔的  super cp 挺好~   各位大哥给点意见~只卖一个JJ   控单独买~    看了用天7的人不少~   以后450也能用。
   跪谢了、·
    发帖目的~ 大侠们推荐一款 6通小鸡~  评价一下 华科尔的super CP   推荐一款以后450 能用的控~ ( 嘿嘿  不要太贵了  工薪阶层)

网友A:
DEVO 12s,8S,10,7E,7

看你钱多少了

钱少只玩小鸡鸡,7
钱少玩多种小鸡鸡 7E
钱少玩多种不同厂家的大鸡鸡小鸡鸡,10
不差钱8S,12S

本吊丝450和小鸡鸡都玩,买的DEVO7,基本够用了。

据我所知,用DEVO7玩450和mini cp 的人不少,但是,更多的人是用DEVO10玩各种大鸡鸡小鸡鸡。

网友:
比较耐炸,我飞了两个月了 炸了N次 好好的。

网友:
而且相对也比较便宜

网友:
性价比最高的是D10, 不好的地方是比较重。D8S, 比D10轻,不过屏幕在太阳光下没D10那么容易看。这两控都有第三方固件可以刷,变为萬能控。

网友:
DEVO 7e,上450都没有问题,我就是。

网友:
d10吧,7e有点小,我也刚入d10

网友:
D10大小通吃

网友:
我的是配7E

网友B:
昨天在二手交易板块看见一只挺新的D7控,才220元,如果没问题的话收来飞你的scp再合适不过了,唯一缺点是英文菜单,否则我就收来飞固定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在二手交易板块看见一只挺新的D7控,才220元,如果没问题的话收来飞你的scp再合适不过了,唯一 ...

配机买7e也才200,中文还可刷固件。买个二手d7要220,你傻啊?

网友D:
7e ..... 訊號弱,距離短,飛得遠,易失控,想一控,慎入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机买7e也才200,中文还可刷固件。买个二手d7要220,你傻啊?

200不配机你卖我一个行不?因为我已经又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e ..... 訊號弱,距離短,飛得遠,易失控,想一控,慎入之 ........

一针见血,玩小鸡距离还行,要想兼顾玩大点的jj等着失控吧。

网友:
我喜欢7E小控,手感好,容易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O 12s,8S,10,7E,7

看你钱多少了

天7的控怎么样啊~ 我看了一下  D7 距离有点紧 以后450的话 会不会失控啥的

网友:
12s
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7的控怎么样啊~ 我看了一下  D7 距离有点紧 以后450的话 会不会失控啥的

如果你玩scp,当然就应该入d7而不是天7。
d7配合华的接收机玩450,遥控器距离足够了,一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失控过。

d7是一个手感很好的全尺寸控,d7e就小了很多。

天7没有玩过,不发表评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天7的控怎么样啊~ 我看了一下  D7 距离有点紧 以后450的话 会不会失控啥的

樓主請你先攪清楚, 天7本身是不能直接控制 SUPER CP 的.
除非你另加1個華牌 98 元的高頻頭. 不過據說高頻頭的控制距離也不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請你先攪清楚, 天7本身是不能直接控制 SUPER CP 的.
除非你另加1個華牌 98 元的高頻頭. 不過據說高 ...

我是个小菜鸟啊~ 对接收器啥的 不是很了解啊· 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玩scp,当然就应该入d7而不是天7。
d7配合华的接收机玩450,遥控器距离足够了,一年的时间,从来没 ...

D7 玩450 是不是要配一个华科尔的接收器才可以啊~...我是小菜鸟~ 啥都不懂·

网友:
建议d10最实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个小菜鸟啊~ 对接收器啥的 不是很了解啊· 请多多指教~

那你就先忘記天7.
米多就買 d8s, d12s.
米少就買 d7e, d10.
功能都夠用了, 分別只在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D7 玩450 是不是要配一个华科尔的接收器才可以啊~...我是小菜鸟~ 啥都不懂·

当然需要,450是必须要配接收机的,接收机必须和控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