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第一次玩虾就出事了丧

楼主(2013-05-30):
小第刚买了个750元的小龙虾 用4s电 试了下速度 可是试了不
到两分钟就不动了 没有救援船 只有等它飘回来
经检查是
电机
爆转子了 现在打算换电机 我打算换个2858的上去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4s的
电池
行吗、用多少kv呢
请各位大侠教教我

网友A:
看你的KV值了,如果太高的话,建议2-3S,套件一般配的设置都不好,升级吧

网友B:
3500KV 4S 30-32CNC桨,估计有80以上了,向着破百前进吧,少年!

楼主:
请问楼上的大侠 3500kv电机是用2858还是用2040呢

楼主:
问题是船身较小不好装吖

网友B:
2848就行了,2858要挤挤

网友C:
KV3500跑4S?
那得上好电机了,百十来块的,就等着再爆一次吧

网友B:
上个豹子呗

网友D:
ts 的1540电机3400kv跑4s,,,说不出的牛逼,,,,同级别,,他最叼

网友E:
嘿嘿 启德的小虾吧 ,搞个2848差不多了 再大电池就放不进了 4200MA的3S 我的就是这么改的

网友F:
我的小船没这么好装备

网友G:
别升级了,原速度也可以了,在快卖新船吧。不然龙虾变龙骨就惨了。

楼主:
改了2858 3200kv的电机上去了,快了很多,目测有60
左右,可是电调又烧了,又改了个100a
电调上去,用35浆现在起步抬头*

楼主:
速度还未试,轴又断了,刚换好有空再试

网友G:
玩船是曲折的,很折腾的,但很开心的。

网友H: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原来的电机KV值高了你跑了4S不爆转速就怪了!现在市面上一般的B28的电机最大极限转速只能算5W转
LZ上了新电机,电调又烧了,换了电调轴系又断了,新手的时候都是这么折腾过来的

网友I:
楼主遭遇我都经历过

网友E:
3MM的软轴不经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