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小六通的同学们都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3-05-30):
请大家先看一下视频,飞机是FBL100,在熄火状态下推油门舵机反应正常,飞行状态下舵机就会单边跑,向前飞,所以现在飞的时候都是压着舵在飞,非常不爽,各位能给分析分析是什么问题吗?是主板有问题还是要排震,PS舵机刚清理过,应该没有问题,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

十字盘不平,自己不会调机的,看上面的地址。自己学习。

网友A:
fbl和CP调整不同,在SWAATS中的SWASHMIX项,你的EILE,AILE,PIT数值偏高,调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l和CP调整不同,在SWAATS中的SWASHMIX项,你的EILE,AILE,PIT数值偏高,调低就可以了。

额,这个是h控,不能调吧,如果我搞一个高频头放在T8FG上可以调吗?
谢谢楼上赐教

网友B:
绝对没有水平  插电之后把飞机放水平 要不就是十字盘没有水平 自己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是h控,不能调吧,如果我搞一个高频头放在T8FG上可以调吗?
谢谢楼上赐教

对频没水平也会造成这一现象,你尽量水平对。但我的脚架炸断,稍歪了对频也可以。原配的控没用过,如果数据不可调毕竟少了些乐趣,我用的是2801加HT8高频头,改了无刷和金属十字盘,原配的盘子有卸力设计,时间长了有旷量,造成控制精度不好,改天再改碳纤机身,另外我用的是山寨FBL,也就是V9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没有水平  插电之后把飞机放水平 要不就是十字盘没有水平 自己试试吧

这个对频的时候绝对是水平的,还有十字盘也是平的,我觉得应该是设置问题或者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没水平也会造成这一现象,你尽量水平对。但我的脚架炸断,稍歪了对频也可以。原配的控没用过,如果 ...

关键是飞机切熄火的时候很正常,电机一转就不行了,应该是设置或者主板的问题,改天搞个高频头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没水平也会造成这一现象,你尽量水平对。但我的脚架炸断,稍歪了对频也可以。原配的控没用过,如果 ...

对了,您说的那三个数值偏高,有没有可供参考的标准值呢?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一般控默认三个都是60.我的V922三个都是调为38.我的FBL80三个都是调为40.

网友C:
绝对没有水平

网友:
是不是三个舵机的位置插错了

网友D:
我的NANO CP跟你情况差不多,不过我不动微调就没事。动了微调就是你那种情况了断了电再从新接电就又可以了。不过还能飞真的是很蛋疼的

网友E:
把控恢复默认看看,我的把sub.trim调了也会这样,我的是液晶控,恢复默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没有水平

我不能说是绝对的水平,但您先看看那十直盘扁的角度,也太那什么了吧!怎么说玩了好久飞机了,不会犯这样错误的,应该还是设置或主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NANO CP跟你情况差不多,不过我不动微调就没事。动了微调就是你那种情况了断了电再从新接电就又可以了。 ...

我原来还用微调调这个,现在彻底是压着舵飞了,好无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控恢复默认看看,我的把sub.trim调了也会这样,我的是液晶控,恢复默认就好了

决定搞高频头了,这个h控太屌丝了,啥都不能调

网友F:
翻我的贴,纠结这个毛用啊,想原理……通了就有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控默认三个都是60.我的V922三个都是调为38.我的FBL80三个都是调为40.

嗯,谢谢,搞高频头有不懂的还要请教你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翻我的贴,纠结这个毛用啊,想原理……通了就有解了!

额,貌似问题不一样啊,我的飞机是油门一推,舵机就会慢慢的单边跑,必须不停的压舵来修正它,不然飞机就会向前飞,
大哥,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貌似问题不一样啊,我的飞机是油门一推,舵机就会慢慢的单边跑,必须不停的压舵来修正它,不然飞机就 ...

为什么舵机会跑?
因为陀螺仪认为飞机当前状态不是“平衡”状态,所以陀螺仪开始修正。也就是陀螺仪认为飞机不是出于目的状态下而尝试去修正达到目的状态。
那么为什么飞机不是平衡状态呢?飞机当前状态跟陀螺仪目标姿态有什么差异?差异在哪里?什么才是目标姿态呢?

三轴系统是以对频初始化状态为目标状态,所以,对频时候静止、水平放置飞机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了飞机悬停脱控是否稳而不飘的最关键要素。如果对频时候飞机的姿态跟悬停的姿态完全一致,那可以脱个3~5秒完全不是问题。
在飞行中,你不进行人为修正的时候(不动摇杆)三轴会尽可能地维持飞机当前姿态不变。所以6通道机时刻需要修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有时候回中后还需要补舵来维持平衡也是跟这个工作方式有关。

上面说的对频要水平,并不是绝对的水平,甚至不应该以“水平”作为基准。因为这又涉及到飞机的重心问题,如果重心不准,飞机悬停的时候可能本身就是歪着的,如果此时飞机还是以水平姿态悬停,则飞机反而是往一边飘去。所以,对于重心不准的机,反而应该是歪着对频(跟悬停时候歪的角度一样)更稳定。

然后,再说到外界干扰问题,干扰主要是外因导致,例如飞机震动导致陀螺仪不能正确判断而产生误差,以SCP为例,当飞机震动严重的时候,飞起来就跟喝醉酒 一样乱撞,还导致耗电加倍(舵机不断工作修正而耗电更大)

粗略就说这么多,原因不止一个,解决方法也因机而异。只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根源去找问题。

网友G:
我的飞机捏在手里给油十字盘也会跑偏,但是飞起来又一切正常,所以还是别纠结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飞机捏在手里给油十字盘也会跑偏,但是飞起来又一切正常,所以还是别纠结它了

不是我纠结,关键是他飞起来了还是跑,必须压舵修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舵机会跑?
因为陀螺仪认为飞机当前状态不是“平衡”状态,所以陀螺仪开始修正。也就是陀螺仪认为 ...

谢谢回复,上面讲的我都明白了,还是一步一步的找吧,估计是设置问题

网友:
楼主恢复原厂设置后情况好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