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山狗还是TX100,请老手给个建议?

楼主(2013-05-30):
打算给四轴上个
航拍
相机,由于米不够,预算只有800以内。 入狗不大可能了,现有的选择有山狗和TX100。
山狗全新全套599,重量90克不到。效果还凑合感觉。
TX100貌似TB没有新的了,699能买到“95”新“库存机”。重量貌似130克左右。
请问诸位,这个价位应该选哪种好呢?
鸡鸡是550轴距四轴,但是
电机
朗宇A2212,并不算大。配个4200
电池
就蛮重了。
从视频和拍照效果上来说讲,哪一种更好呢?

网友A:
这两个机器我都有。TX100比山狗成像好得多,特别是拍照片,山狗的照片最多就只有500万像素,而且质感较差
不过山狗使用要容易一些,本身就配有视频线,插上去就能FPV。而TX100则必须要购买专门的视频+USB一体线,拿回来后还要自己对线作减肥不然很大一把线重量太重(参考这个贴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而且拍摄照片的话山狗可设置为自动间隔拍摄,它就几秒钟一张地连续拍摄下去,而TX100则必须加装舵机来控制快门
尽管麻烦了许多,但仍是宁愿使用TX100而不愿用山狗

网友B:
两者的视角不一样,抗摔能力也不一样。

楼主:
谢谢LS两位的建议。
我综合考虑了一下,决定入个山狗先玩着。
因为我的四轴动力不算太强,山狗轻一些,而且结实耐摔。打算硬挂试试,过一阶段入个云台。
TX100视频我看了下,确实很惊艳,觉得比黑狗3还好。

网友C:
TX100效果比山狗好很多,无论是拍照还是视频。唯一的问题就是自带电池容量小视频拍不长
我是外挂了电池拍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D:
跟日系专业光学大厂们相比,狗除了小轻还有什么优势?

网友E:
真狗还是不错的

网友F:
tx100画质很棒,用了一年~可惜俺云台只支持狗

网友G:
我也在纠结这个事情 山狗还是卡片机

网友H:
学习了,看来卡片机也不错哈

网友I:
TX100效果是不错

网友J:
现在裸狗3真是不敢买,据说问题挺多的,看来还是入手个TX100吧,价钱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