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三叶61四冲发动机有异响而且还会进气口反喷,望高 ...
求教 三叶61四冲发动机有异响而且还会进气口反喷,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3-05-30):
发动机
是三叶61四冲的,进气门间隙调的是0.06,排气门间隙调的是0.1,用手慢慢的转动曲轴,当到了关闭进气跟排气气门的时候就会各现“哒”的一声,所有都找便了,也从装了几次还是这样,有模友说是凸轮轴和曲轴的之间的间隙,也对过正时,发动机能工作,但不稳定,特别是怠速,加大油调副油针发动机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响应慢,有时要熄火,而且发不动的时候还会反喷雾状的燃料,当时认为是气门不闭气的关系就换了新的进排气门,还换了凸轮,把缸盖部分拆下来用滴油试过都不漏,那就证明气门与缸盖的座圈不漏气,我实在没办法所以这几个问题请行家帮忙解决下,不解决飞机不敢上天,

网友A:
打电话给三叶厂问问 最好拍个视频 问题解决后请分享下经验。。。

网友B:
把油门关最小副油针开一圈半,在高速時调副油针没用,副油针在底速和加速用的,難发动可能凸輪正時不對,不知现在高速有多少RPM?

网友:
是不是启动时,方向反了?

网友C:
典型的富油状态!
确认正时标记准确,间隙正确,就不要乱怀疑.
你是装在飞机上?还是在磨车台?是正装?侧装?倒装?
油箱位置比化油器高?还是低?
应该是:不管是正装,侧装,倒装,油箱油面比化油器喷油嘴略高些,来试车.(最好是正装).

网友C:
四冲机,进排气门开闭会有点响声的.
你有调两冲发动机的经验吗?拆装四冲发动机有把握吗?先确认拆装没问题再试车!
我看你的发动机没问题,要有就是拆装的问题!
再有就是化油器的调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