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切割线轨可行吗?

楼主(2013-05-30):
最近打算买些上银的线轨,不过长度还不定,想一次多买些,买几根长的用的时候再切开用
不过没干过,手边有个中型的铣床,应该干不动吧,还有修边机,用磨片割会不会很吃力?再就只有钢锯了。。。
还有就是自己切的话,会不会影响装配或者精度什么的?干过的来说说

网友A:
铣刀,锯条之类的想都别想,要是干的动绝对假的,角磨机装切割片轻松搞定,切完了记得切口处打磨一下,不然装滑块的时候会很卡,会掉钢珠

网友B:
我见过商家用切割机把一条长的切成几段。

网友C:
线割啊!轻松搞定

网友D:
角磨机换上超薄砂轮片,一会儿工夫就切断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切断就砂轮切割片的切割机,反正用不到最头那。由于导轨有弯曲,你要的短,他会用弯曲大的给你断料,要长了他会挑直的。有时候你订的长度未必符合你的要求,如我定制4200的45轨,他给我的是单数孔,(怨我没交代清楚,应该是双数的,导轨出厂时两端安装孔对称)安装时,导轨错一头了,没办法,切掉一个安装孔位,另一头脱空点,虽然不影响什么,但心里不咋的。

网友E:
用角磨机+切割片,正解!

网友F:
角磨机 磨断,发热会不会有影响《? 线割 比较安静,也没什么大的热量,估计比较好,当然没线割,只能角磨机磨断

网友G:
锯片是可以切得动的,但是很费劲。还是上砂轮片吧,加点水~

网友H:
最薄的砂轮片,很快

网友I:
线切割的割过。

网友J:
切割机,切完修边,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