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昨天试飞,不知何故,VBAR自旋不太舒服,如何调整呢!

楼主(2013-05-30):
X42昨天试飞,泰世vbar悬停是很稳的,手感也不错,锁尾也相当棒,但是不知何故,自旋不太舒服,转起来东倒西歪的,设置里面各通道的左右行程都是正确的, 如何调整呢!也没有自旋优化的调整项!

网友A:
估计是十字盘没调平所致,在修定相仔细调水平。还有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十字盘没调平所致,在修定相仔细调水平。还有重心。

谢谢,回头我仔细检查一下十字盘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自旋优化反l q

网友B:
重新校正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正各通道

这一点我在调试过程中有重点注意过的,知道方向不对会对自选优化有影响,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啊,朋友,谢谢提醒

网友C(2013-09-11):
我也有这个问题自旋起来,大桨面晃来晃去。
十字盘平和重心已经严重校准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问题自旋起来,大桨面晃来晃去。
十字盘平和重心已经严重校准过的。

你的是左右自旋桨面都不平?我的左自旋不平,右自旋完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左右自旋桨面都不平?我的左自旋不平,右自旋完美

我是顺十针方向晃得厉害,就回家找原因了。忘记逆时针方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顺十针方向晃得厉害,就回家找原因了。忘记逆时针方向了。

什么意思,逆时针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逆时针方向?

打右舵晃得厉害,打左舵不晃。。。重新装过一次机了,通道,中立点十字盘,螺距最高最低十字盘绝对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2014-07-18):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X42好飞吗

网友:
高转速可以解决,要不直接换这个,泰世 GAUI FORMULA CNC 向位器/剪型臂组(X4.X4II.NX4) #935007  。一看就明白了,原配的软了。

网友(2014-09-25):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14-12-21):
球头扣紧了点,松松吧,我原来也是 ,450也好,500也好,都是一样的毛病,一边东倒西歪,一边还好。就是我追求无虚位的后果,现在把一切复原,该有虚位的就让他有吧。起码500飞机是好了,450还有一点点。不过算了,没那么纠结。高速3D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