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0630,边干边请教

楼主(2013-05-30):
清洗0630,边干边请教
      开始清洗0630,遇到问题就向各位大侠和学长请教。
      先观察了一遍,实在是太脏了。床上的内六角螺丝尾部基本都被油泥填平了,要拧螺丝,得先撬出油泥;加油孔基本都堵塞了,真不知道原来的操作工人要不要给床子润滑的。现在可以判定至少在后期没有对床子认真保养过,不禁对床子的精度担心。

先用煤油把机身擦洗干净
用了这些工具

拆洗拖板,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四个多小时。
      这个先开始,因为已经有了拆洗拖板的经验,我的钻改铣就是用废品站拆来的C620的拖板做的十字工作台。
铲油泥,洗污渍,通油孔,拆洗两端的油毡……
      弹子油杯有一个已经坏了,从反面敲出来,是外径6mm的。X宝上搜了下,块把钱一个,准备换新的了。

给溜板箱加油的两个孔,有塑料塞子的,现在失踪了一个,残了一个,只剩了个下半身

一把钢丝刷被我刷秃了,后面的跟上,前仆后继嘛

      小溜板的轨道和塞铁磨损有点大,即使把塞铁拧到头,也还是有间隙。原主人加了个内六角,顶住塞铁来减小间隙。但靠近手柄这一段还是有明显间隙。
请教:
小溜板有间隙,影响大吗?怎么解决?
      拧开主轴箱后部右下方的螺丝,把油放掉。发现箱底有一层2mm左右的油泥,粘而韧,柏油状的。倒进了2升煤油,已经一天了,只是有点软化,根本没有化掉的迹象。

请教:
这层油泥如果不去掉,会有危害吗?

楼主:
拆卡盘
根据学长的方法,把三颗螺丝拧松,滚花盘顺时针转一下,就可以把卡盘拿下。可这方法到我这儿不灵了,无奈只好螺帽全部拧下来。
原来是油泥太厚,滚花盘转不到位造成的。
卡盘和法兰盘之间也是厚厚的油泥
我铲我铲,我铲铲铲……我刮我刮,我刮刮刮……把油泥通通赶走。
终于把卡盘的商标找出来了,环球,1994。看来已经至少用坏过一只卡盘了。
下一步准备清洗溜板箱

楼主:
清洗溜板箱
溜板箱的下部都有一颗放油螺丝,拧开螺丝把油放掉,放出来的是油水混合物,看来溜板箱已经进水了。
清洗前

清洗后

乱扣盘(牙标)就是这样的,装在溜板箱的右侧

请教:
乱扣盘在车螺纹的时候是怎么使用的?

溜板箱的油窗位置是一个黑黑的塑料罩,真让人纳闷,油窗外面难道还要塑料保护罩?撬开看看,这就是油窗,原来长期没有清洗,沾上了黑黑的油泥,不透明了。
主轴箱也是这情况,干脆都换新油窗了。万能的X宝上搜到,走刀箱、溜板箱的是内径16,外径25,主轴箱的是内径20外径32。

最后发现多出了一颗圆头键条。大溜板手轮上的已经装回去了,其他的齿轮都没拆,这圆头键条是哪来的呢?怪哉怪哉。

清洗后的走刀箱

主轴箱用煤油泡了四五天,底部的柏油状油泥虽没融化但已经软化,可以比较轻松地铲下来了。

油泵也拆了一部分下来清洗

竟然在油泥里面发现有推力轴承的残片

是用这个螺丝捡拾器捞出来的

哪个地方的轴承破了?根据残片推测,内径应该在35左右。除了主轴,箱里的轴都没有这么粗的。但主轴上的推力轴承还在啊,就是弹子护套已经断了,弹子好像也少了2颗,但总在啊。
估计是原来的推力轴承断了,掉在油泥里没有取出来。

请教:
主轴上的推力轴承弹子护套断了,少2颗弹子,还能继续使用吗?拆主轴实在是心里没底,请大侠指导,究竟该怎么办。

网友:
广告位出租

网友:
搞好一点自已用着也舒服啊!

网友:
油泥扔稀料里试一下,乱讲的没试过。自己买了齿轮油一直没换

网友A:
我买的C0630的上家刚做完清洗,省了点功夫,不过调整精度才是大头,研具量具还没到货,调试停下来了

网友:
好机多上点获奖感言

网友B:
油坭用天那水来洗.立杆见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坭用天那水来洗.立杆见影.

现在的天那水不便宜啊

网友:
高压水枪冲洗吧

楼主:
油泥如果没有大危害,就不管它了.
主轴箱不敢拆,怕调不回去.不拆有难以搞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C0630的上家刚做完清洗,省了点功夫,不过调整精度才是大头,研具量具还没到货,调试停下来了

我也在考虑怎么调校.
请多交流一些经验教训,先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考虑怎么调校.
请多交流一些经验教训,先谢谢啦.

我建的0630交流群,可加入一起交流 2285460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的0630交流群,可加入一起交流 228546083

好的,群里交流更加有针对性

网友:
前排就座,仔细观看。 慢慢来。

楼主:
三楼有严重问题向各位大侠和学长请教,请不吝赐教。拜托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