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又出问题了

楼主(2013-05-30):
雕刻“银饰”两个字,开始正常,到三分二时就偏位了,但到了最后切外边框又是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雕刻一半的时候

网友A:
就这种毛病急死人。我以前是不知不觉的变成反向走刀了。帮顶,让老鸟们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种毛病急死人。我以前是不知不觉的变成反向走刀了。帮顶,让老鸟们给看看

是阿,期待中…

网友:
我以前用维宏试过这样的情况,一气之下换了USBcnc的,没出现过。

网友:
是不是你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
刀路图是一次出来的。估计不会是代码的问题。 我的雕刻机一样   偶尔出现  正常工作中。突然运行声音不对。感觉很钝,像是干磨一样,然后运行速度马上降低了, 步距也变小了。  后来换了电脑,   运行了快1个星期了   至今没发现问题。    劝你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2014-04-17):
学习中,即将入手设备

网友:
会不会中邪了.

网友:
看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