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550 在空中就自旋 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变成风火轮了。

楼主(2013-05-30):
如题,特意派了一个小段视频大家有遇见或者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看了朋友们的回复,  仔细检查了一遍浆和电机的旋转方向应该没有问题。     可不可能是电机转速不一致引起的那?

楼主:
是不是参数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浆的方向不对 哪个马达转向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B:
肯定是桨或电机反了    纯正的风火轮 哈哈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电机转向反了吧~

网友E:
电机线焊返了吧,,,,,,

网友F:
桨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浆的方向不对 哪个马达转向有问题

看了朋友们的回复,  仔细检查了一遍浆和电机的旋转方向应该没有问题。     可不可能是电机转速不一致引起的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桨或电机反了    纯正的风火轮 哈哈

看了朋友们的回复,  仔细检查了一遍浆和电机的旋转方向应该没有问题。     可不可能是电机转速不一致引起的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

看了朋友们的回复,  仔细检查了一遍浆和电机的旋转方向应该没有问题。     可不可能是电机转速不一致引起的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向反了吧~

看了朋友们的回复,  仔细检查了一遍浆和电机的旋转方向应该没有问题。     可不可能是电机转速不一致引起的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线焊返了吧,,,,,,

看了朋友们的回复,  仔细检查了一遍浆和电机的旋转方向应该没有问题。     可不可能是电机转速不一致引起的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桨反了吧

看了朋友们的回复,  仔细检查了一遍浆和电机的旋转方向应该没有问题。     可不可能是电机转速不一致引起的那?

网友G:
楼主拍一个清晰的照片让人家看看不就知道反没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拍一个清晰的照片让人家看看不就知道反没反啦,

谢谢 , 我现在拍。

网友H:
你应该先检查一下螺旋桨肯定是一个正一个反,如果两个方向相同的挨着,那就肯定错了。如果这个没错,再检查一下方向微调是不是打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应该先检查一下螺旋桨肯定是一个正一个反,如果两个方向相同的挨着,那就肯定错了。如果这个没错,再检查 ...

谢谢,遥控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应该先检查一下螺旋桨肯定是一个正一个反,如果两个方向相同的挨着,那就肯定错了。如果这个没错,再检查 ...

已上传视频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 我现在拍。

如果红色是机头那就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红色是机头那就反了

右面红色的是M1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
你设置的是V型六轴,你不看说明书的吗!M1是向内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面红色的是M1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你设置的是V型六轴,你不看说明书的吗!M1是向内转!

网友:
可以啊哥们~加6片刀~标准血滴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设置的是V型六轴,你不看说明书的吗!M1是向内转!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   呵呵 问题和scyscy  说的一样,整个机子的电机转向错误。

网友:
多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