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玻纤板能不能攻丝上螺钉

楼主(2013-05-30):
3mm厚 攻M3

如可以 强度如何?

网友:
可能勉强能攻上牙,但不长命,拧多几次就滑了

网友A:
会很快滑牙得,最好上托板螺母,或者对锁螺母

网友:
建议用自攻螺丝,好用。

网友B:
钻2.3底孔,手电批直接锁螺丝进去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已经改方案了 不攻丝了 从反面用沉头螺钉紧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很快滑牙得,最好上托板螺母,或者对锁螺母

之前还不知道原来这些都有标准件 长见识了

查了之后那种台阶的螺母叫拉铆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2.3底孔,手电批直接锁螺丝进去

silk2?
莫非是silk前辈的马甲?

那个id怎么了?

网友:
大的可以重复用,小点的可以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