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 power future 60a电调杯具了!

楼主(2013-05-30):
MEGA power future 60a电调杯具了!

这电调用了一年多。最近用的好好的坏了。

这电调用了一年多。最近用的好好的坏了。

楼主:
好久没发贴了,还没有编辑完就发出去了。

单片机输出六路PWM信号到半桥驱动L5109,问题就出在单片机有一路信号输出上。

单片机输出六路PWM信号到半桥驱动L5109,问题就出在单片机有一路信号输出上。

打开散热片,露出MOS管,上面用铜片联接。

打开散热片,露出MOS管,上面用铜片联接。

楼主:
单片机是DSPIC30F3011

楼主:
单片机一路输出信号有问题,造成缺相,不平衡。

网友:
老肖牛人啊··········

网友A:
通常单片机出问题的概率不大。
先测量三根马达线阻抗是否一致,
一致,说明MOS 没有问题。
再查半桥,可直接替换法测试。
如果半桥更换后,仍然无法解决问题。
建议测试三路自举电路的电容和二极管。
如仍无效,那么再检查过零检测电路。 看图片,应该是个LM339 比较器做的,
可做替换测试。
最后再不行,那么可以确定为MCU 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单片机出问题的概率不大。
先测量三根马达线阻抗是否一致,
一致,说明MOS 没有问题。

嗯,感谢建议。

楼主:
在线检测,MCU六路PWM输出信号,有一路与其它不一致。

网友:
尝试断开那个输出端的负载,离线静态测试

网友:
都是高手,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