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悟空图传只有6米以内有画面信号

楼主(2013-05-30):
为什么悟空图传只有6米以内有画面信号,在远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A:
头次见到这种情况,
是不是没有插天线?
还是天线接反了?
还是···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到这种情况,
是不是没有插天线?
还是天线接反了?

天线不是蘑菇头吗

网友:
换个频道  有可能是频道不对

网友:
如果天线接触良好, 频度是对的。 那么就是发射的功放坏了,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