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门科技真烂

楼主(2013-05-30):
去年在某宝上买的佳门JNC-40一直没用到A轴,前阵要用时发现输入的代码无法正确控制A轴,比如输入G0 A30,显示387.7272度,A轴也转了一圈多,估计是他们的软件有问题,用并口卡并没发现这样的问题,想资询他们,旺旺两天无人回应,电话无人接,都什么对什么呀,买来时机子还没做好,后来做好机子用上才知道上当,什么光洁度,什么可以一边看电影一边雕刻都是浮云,光洁度和并口卡一个鸟样,在Mach换个界面雕刻机也会顿一下,非常之明显,现在A轴又这样,后悔呀,800大洋呀。

网友A:
他们的软件也是用MACH3的吧?MACH3设置繁琐,一般都是设置的问题,在总体设置的IJ模式改绝对试试

网友A:
我刚刚想把并口卡换JNC-40M呢,因为我现在用并口卡速度一直上不到F5000,还在犹豫是否要换,楼主的G0 A30不能转动到30°吗?还是说转了1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的软件也是用MACH3的吧?MACH3设置繁琐,一般都是设置的问题,在总体设置的IJ模式改绝对试试

lJ模式试过,不起作用。他们的软件是用Mach,按照他们的说明书先装Mach时不安装Mach的驱动,然后把他们的驱动装到Mach安装文件夹下,使用的时候不用设置并口号,只要选择他们的驱动就行了,说明他们的驱动软件对板卡起很大的作用,以前接线的时候资询过他们,估计嫌烦,回过一次直接黑名单了。

网友:
IJ模式最好改绝对,用增量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后处理最好用我上传的那个,适合绝对模式,这个和卡没关系,MACH3设置繁琐,大部分的原因是软件设置

网友:
电脑系统要优化下!不然会中断的

网友:
还是查找设置的问题吧,如果A30的话,竟然走到A387,那大部分的原因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上海那个800多的4轴比佳门的要好,

网友B:
佳门的JNC40我也用的,没什么问题啊
A轴看看设置的脉冲当量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想把并口卡换JNC-40M呢,因为我现在用并口卡速度一直上不到F5000,还在犹豫是否要换,楼主的G0 A30不 ...

我的卡是去年买的,现在的情况不知,我的机子是步进的,除了不用专门带并口的电脑,用并口卡和他们的卡没多大区别,并口卡到一定的速度就丢步,他们的也一样,并口卡在Mach界面之间转换不会停顿,而他们的卡会,而且非常明显,直接听得到的,A轴的情况是对A轴清零之后在手动编程框输入G0 A30,在电脑的Mach的A轴的显示条上显示387.7272,A轴也转了1圈多,意思就是A轴没有停在30度上,而是按照显示条上的数字转了387.7272度,什么IJ模式,绝对模式,增量模式,都没有用,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问清楚,很多东西可能是吹的,所说谨个人感受,使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C:
楼主,还有很多奇怪等待发掘呢,都是独创
数据残留,代码阉割,失控..
上当不会有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有很多奇怪等待发掘呢,都是独创
数据残留,代码阉割,失控..
上当不会有多次

兄弟所言其是,难道兄弟也上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想把并口卡换JNC-40M呢,因为我现在用并口卡速度一直上不到F5000,还在犹豫是否要换,楼主的G0 A30不 ...

俺想换回并口板来呢,那家的板问题太多了,瞎搞
光滑步进才$188,人家的还可以下载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佳门的JNC40我也用的,没什么问题啊
A轴看看设置的脉冲当量对吗?

这个和脉冲当量根本就是两回事,输入G0 A30,如果脉冲当量设错也仅转的角度不对,但是显示不可能错呀,问题是显示都错了,而A轴转到的是显示的位置去了,兄台可否把你的JNC-40的软件给我一份,我这卡买得比较早,估计后面的有所改善,我邮箱:zhouqq01@qq.com,谢了。

楼主:
失控发生过一次,X轴对刀时用电脑箭头键控制,在正负两个方向频繁快速切换,突然只向一个方向移动,箭头键不起作用,只好按急停。

网友:
源文件不知放哪里了,光盘也找不到
我的卡也是去年早卖的,也是没用过A轴本月才用的,不过我是最快F350
楼主试试G1 A360 F100
还吹掉些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发生过一次,X轴对刀时用电脑箭头键控制,在正负两个方向频繁快速切换,突然只向一个方向移动,箭头键不 ...

单步点动状态下长时间快进就会失控,放开键盘也没用,一直撞破南墙,xyza都是,只可急停,但坐标不对了
多数问题要刷固件才行,不知道那个 日本公司 芯片封闭了没有。注意就叫作日本公司芯片 软件\芯片?
那个美国公司芯片做的0-10v变频控制电压还带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和脉冲当量根本就是两回事,输入G0 A30,如果脉冲当量设错也仅转的角度不对,但是显示不可能错呀,问 ...

数据残留,缓冲没有及时清除 编程的赖博士有基本的经验,连插件自带 对刀完了g91都没改回g90 赖在那里
手动时,不光a其它轴都会有,停止的和输入的不符
切换到程序运行那个残留还在 有时不能及时发现 加载代码循环马上事故
现在操机时,手动自动不敢来回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残留,缓冲没有及时清除 编程的赖博士有基本的经验,连插件自带 对刀完了g91都没改回g90 赖在那里
手 ...

说对了,在诊断那里的机床座标无法清零,杯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装上手轮试试,好比摇一圈走10mm,可是实际却是很不准,最后你的原点都找不到了

手轮没试过,估计也会有问题,这么多问题,怪不得,旺旺不回,电话无人接。

网友:
我是去年年底买的,4轴的,也有好多问题,刚买回来就返修,郁闷啊

网友:
确实垃圾,我买的说是工业级四轴1060块+280手控盒,谁要800拿去。

楼主:
现在正在把这烂板拆下换上并口卡,又拆又接,烦到暴。

网友:
多谢提醒了。同志们,我差点买了,

网友A:
多谢,我也差点买了,而且是想大量的买,看来再研究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谢,我也差点买了,而且是想大量的买,看来再研究下

这家的东西好像林大夫很有发言权,他为嘛不出来说点啥

网友:
一直没用MACH3..

网友:
据说此卡很专业,需要很专业技术才能玩转,我买5xxUSB MACH3卡之前曾考虑过它,结果看到这个帖子给吓跑了

网友:
这么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家的东西好像林大夫很有发言权,他为嘛不出来说点啥

JM谁买谁倒霉,还是买上海那家的吧,以前也是坛子里的,我都用了几百个了,绝对没问题,安装容易,还不挑版本和操作系统拷贝一个插件,插上就能识别

网友:
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JM谁买谁倒霉,还是买上海那家的吧,以前也是坛子里的,我都用了几百个了,绝对没问题,安装容易,还不挑 ...

大夫失职呀,都大将级别了,也不给大家指导一下,让那么多人中招。

网友:
谢谢各位,请问MACH3 USB和 USBCNC接口卡,除了USB一样,软件不一样,其他有区别吗?

网友F(2013-10-20):
哎,我也买了,a轴老是莫名奇妙的问题,问厂家,么人理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哎,我也买了,a轴老是莫名奇妙的问题,问厂家,么人理我

既然顶上来了,再叫一次:
确实垃圾,我买的说是工业级四轴1060块+280手控盒,谁要800拿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顶上来了,再叫一次:

我也叫750拿去
,我的也是1000多带手柄 4轴300k

网友:
是你没设置好A轴承的 多少个脉冲走1圈了!你要算一算了

网友:
唉,又是一堆上当的兄弟,连半桶水居然都上当了

网友G:
那个,我早就听说有问题了,但不信邪,以为它敢买那么贵应该有它的道理,唉。说板子不好是技术问题,260的手控盒那是确实坑爹,里边就一空壳热熔胶粘块磁铁,面上粘一片薄膜按键,几块钱的成本,这样坑人就是人品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我早就听说有问题了,但不信邪,以为它敢买那么贵应该有它的道理,唉。说板子不好是技术问题,260的手 ...

这卡开机直接走代码还是可以的,就是别停下来手动,偶尔给你来个g01 a0居然不回来么反应,这个气呀,然后各种插拔关机换电脑,我的手控盒磁铁脱落哗啦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