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mm小船能上TP4050的电机吗?

楼主(2013-05-30):
现在是豹子3665 2680kv的电机,好盈120A 4S锂电防翻船。准备入手TP4050电机和剑鱼200A电调,准备用4S电池配高KV或是6S电池配低KV电机。目前配置能跑到70-80左右吧,老手给个建议。

网友:
上船型照片看看!

网友A:
我很确定的告诉你,不要上4050的电机,你的船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机造成的反扭问题。我一米3的船才用到4060.建议上3640就够了,防翻船没必要破百的哦哦。。真的要破百还是换船型来的实际些。。。玩虾吧,3660的电机都可以破百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确定的告诉你,不要上4050的电机,你的船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机造成的反扭问题。我一米3的船才用到4060.建 ...

电机的最大电流大于电调一点行吗,电压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
4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3674嘛,上6S,180A电调。装个2000KV的

网友A:
看来他还没看懂我的意思。。。要不你自己上下电机测试下就知道了。。。没试过都不知道。要是发生船体飞起来空中解体,可不是我没说在前头。。。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他还没看懂我的意思。。。要不你自己上下电机测试下就知道了。。。没试过都不知道。要是发生船体飞起来 ...

不是,我的意思是电机的电流大于电调对电调会不会损坏,其它的问题暂不考虑,这样电机没到最大电流,电压也在安全范围,但是电调怎么样就不知道了。还有我想试试这船的极限有多少,其实现在就有一些反扭了,之前是上2858的电机……还有V艇能做防翻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最大电流大于电调一点行吗,电压在安全范围内?

搞反了,是要电调大于电机,因为电机比电调出问题的可能性小

楼主:
哦哦……这么回事

网友:
TP4050电机和剑鱼200A电调   这个配置至少一米以上的船。6S以内电压 配好赢180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反了,是要电调大于电机,因为电机比电调出问题的可能性小

你换头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