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四轴

楼主(2013-05-30):
设想:
发动机
置中心。通过四根传动轴 向四个桨输出动力。 螺旋桨拉力通过改变 桨矩实现。 不知是否可行。 有条件的朋友试一下

网友A:
不错不错。就是很危险的 样纸。

网友B:
应该可行,用舵机控制变距,不如电机控速直接。

网友C:
油机扭力太低,急速下降怕拉不起来

网友D:
震动大,对飞控影响大

网友E:
飞控很怕震动,油机这个震动飞起来100%会侧翻

网友F:
电机的震动都有影响恐怕油动的震动更难解决

网友G:
完全可以实现 造出来只是折腾玩 因为 已经失去多轴的优点和意义 本身多轴的优点就是机械结构上的简单化 提高可靠性 比直机 这样好家伙 一下啊还4个复杂旋翼头 还需要更复杂4套传动系统

网友H:
估计还要考虑推重比。机械构件太多 重量太重,要精确控制每个桨的转速------这些都是问题呀

网友I:
震动大。不行。国外有人试过。

网友J:
看看这个贴子,早有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page=1#pid7677590

网友K:
四旋翼直升机。好家伙厉害

网友L:
发动机的震动会要了飞控的小命

网友M:
航模级油机,莫名熄火是常事。。。。车船,只是抛锚;固定翼,还能滑翔;四轴。。。。。

网友N:
这样的话!机身不能旋转了!

网友O(2014-01-24):
不知“支奴干”算油动两轴吗

网友P(2014-04-22):
天C的砖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