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T插的电源 能加个开关吗

楼主(2013-05-30):
只看大图
每次断开机身的电源,都要拔T插,好紧,很不方便,看过几个模友的改造,有用防滑的,有加拉线的,能不能装个双路的开关啊?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装,是不是电流太大,没有匹配的开关吗?

网友A:
看来LZ是不准备把电池从飞机拆下来了!

网友B:
T插号称能承受50A的电流,但你要找一个能承受50A的开关,那大小不是航模能带的了。

网友C:
用T插就是为了大电流 给BEC弄个开关倒是可以

网友D:
想法很好,难以实现。

网友E:
可以啊 家里面的空气开关 装一个上去吧

网友F:
50A的空开得有手雷那么大了吧? 而且万一空中跳闸???
好有喜感!

网友G:
还不如直接焊上负极 正极改香蕉头

网友H:
都是大电流惹的祸~~

网友I:
大电流惹的祸。
T头焊接过关直接拉电线,好用!

网友J:
50a的开关。。。牛逼死了。。t插很难扛50a的。。烧黑的t插见了太多了。。现在直接tx90

网友K:
这种开关可以自己做,用黄金的可以缩小体积,不过楼主要花很大成本的

网友L:
问题是你就不换电池了吗?

网友M:
...dou 都在这么用

网友:
就算有合适的开关,装上也意义不到大,电池只能用几分钟就要充电,还不是要拔插头。要想带电移动可以在遥控器上设个熄火开关,心里就踏实了,减少意外。

网友N:
LZ不必在这里纠结,插拔很费力吗?如果你的机身足够结实,可以尝试把公头固定在方便插拔的地方,以后用起来,就像在墙上插拔电源。呵呵

网友O:
深奥,不懂,学习,路过,走人,谢谢

网友P:
T插就是为了大电流

网友Q:
换XT60,好拔一些

网友R:
就是因为电流的问题,没其他什么的了,几乎每个刚入模的新手都问过这个问题,答案除了电流问题,基本没有第二个答案!

网友:
有这种开关。

网友S:
航模上空间有限,加上开关还增加重量。能扛住30A电流的开关,你去找找,有没有小巧的?而且飞个几分钟肯定要换电池的,加开关不是多此一举,还是直接插拔T插。

网友:
引用 网友S:
航模上空间有限,加上开关还增加重量。能扛住30A电流的开关,你去找找,有没有小巧的?而且飞个几分钟肯定要 ...

关键是看用在什么样的机子了。
有这样的开关。大小类似电调。
电流120a
最大70v即16s锂电池

上图

网友:
飞机没有开关是出于重量的原因。其实大部分车用电调上都是有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