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莫名奇妙的问题,不知道大家都遇到过吗?

楼主(2013-05-30):
以前一直定点都定不住,最近慢慢研究结果发现每次换电池后就要给罗盘校一次,这样才能定住,但是有时候校好后刚开始飞着还可以,但是还是这块电池中间也没换过电池也没断过电,罗盘就又不准了,大概能差30度左右,望有经验的或也遇见这种情况的前辈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定点的时候吗、,定不住!借楼主宝地求解!

楼主:
定不住的时候发现罗盘就偏了,老是转大圈

网友A:
直接换飞控吧、换别的飞控、玩一年以后、在换回兔子你就会发现兔子的乐趣了、折腾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飞控吧、换别的飞控、玩一年以后、在换回兔子你就会发现兔子的乐趣了、折腾死你、

真是这样吗?哎,有人说调不好就说是飞控的事,要自己慢慢找,飞控也有可能不好,但是有时候是没有真正找到问题所在,郁闷啊

网友B:
是玉兔二代吗?

网友:
1可能被电源干扰
2飞控本身有毛病[我有个旧板早期兔子插电就挂反了第三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玉兔二代吗?

一代

网友C:
你是昨晚在QQ上联系我的那位模友吗?如果是的,你的飞控这个装是不行的, 已经在QQ上告诉过你了

罗盘容易受到磁场干扰。飞控必须远离电机,电调,电源线,电源分配板,电池,以及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昨晚在QQ上联系我的那位模友吗?如果是的,你的飞控这个装是不行的,已经在QQ上告诉过你了

罗盘 ...

你说的那个不是我,但是还是先谢谢了,你说电池线 分配版什么的都远离飞控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毕竟装设备的地方就那么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不是我,但是还是先谢谢了,你说电池线 分配版什么的都远离飞控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毕竟装设 ...

不好意思

罗盘容易受到干扰,飞控需要远离电机、电调、电源线、电源价格板、电池、图传。

网友C:
将你的飞机拍个照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你的飞机拍个照片来。

现在能远离的都远离了,推油门到3/2出的时候罗盘会浮动15度左右这样有问题吗?正常罗盘浮动多少?

网友:
正常浮动在1~3度是可以正常定点的。兔子肯定要装最上面,要远离动力线(分电板)。处理好干扰源,定点效果还是让人满意的。

网友D:
玉兔你得把它支起来,像GPS那么高,就没干扰了,我深有体会

网友E:
遇到相似问题,每换电池必翻车一次才能飞,求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相似问题,每换电池必翻车一次才能飞,求解中……

可能是加速度计出问题了。请返厂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玉兔你得把它支起来,像GPS那么高,就没干扰了,我深有体会

飞控不能架太高的,架太高会有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能远离的都远离了,推油门到3/2出的时候罗盘会浮动15度左右这样有问题吗?正常罗盘浮动多少?

请将你的飞机拍个照片来,我可以帮人检查一下。或者请直接QQ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