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为证##悟空,你为什么自己跑了啊##我只是想知道为何莫名炸鸡

楼主(2013-05-31):
一直在用大疆的产品,觉得老牌稳定,前天的炸鸡让我有点动摇。。。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不然提心吊胆飞,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用APM呢。。。

MR650+,悟空50航点版 ,J&K无刷云台

炸鸡前稳定飞行两个起落,期间使用过指点飞行。换第三组电后起飞就往前跑,以为是风(河边),果断切GPS,还是还是跑,稳定后自旋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奇葩的发生了,六轴往大桥奔去,两秒内遥控没反应。遥控一直往反方向打的,突然两秒后,往回跑,果断松杆了,大角度倾侧炸。

炸鸡视频

稳定飞行视频

网友:
很典型,目前看到的例子全是突然不受控制向一侧飞走,你算运气好失控炸下来,还有干脆飞走失踪的

网友:
灰常简单的imu出错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拨手动。。可惜你先拨的gps已经损失了很多救机时间了。。还好不贵。。炸了再来咯。

网友:
换新的imu收1500.。。。老的imu是渣么?dji就是这么干事儿的。。。唉。。。。

楼主:
晕,IMU是渣的话还不如用NAZA

网友:
怀疑是下面飞直机的朋友切了3D模式干扰到你了。

网友:
这个真有 我的猴子也不受控制旋转漂移过

网友:
电机出问题!

网友A:
感觉不是IMU的问题。。可能是搭配问题。。导致动力输出不同。
最近发现 WKM 出问题 几乎都不是标准DJI配置,  搭配问题很严重。。动力输出不同时 。。会出现问题。。
我用 AXI电机+K牌电调也出过问题。但换回DJI自己的动力配置就没出过问题。。所以现在一般不换动力配置,全部DJI原厂的设定。

网友:
节哀吧 回家修机

网友:
等技术分析原因~~~应该不是水下有金箍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

要是这么近干扰,我无语,而且就算是市区,那也是比较空旷的地方啊,没有什么基站,大功率发射塔,这机干过湖南卫视广电中心的楼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IMU的问题。。可能是搭配问题。。导致动力输出不同。
最近发现 WKM 出问题 几乎都不是标准DJI配置 ...

这个机失事前起过50多个起落。要不就是NAZA,要不就是WKM,我把飞控架在机架的上层减震设备板。两块设备板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失事前起过50多个起落。要不就是NAZA,要不就是WKM,我把飞控架在机架的上层减震设备板。两块设备板 ...

那可能就是 软件问题了。。。但我也呢奇怪 我的AXI配置原来OK的。。也是一阵子后突然不稳的。。我也没升级啊。。但我自己分析80%是结构和动力问题。。换回DJI果然没问题了。。。
回来我还是仔细查查那个AXI的机架。 看看哪里有问题。 话说我从来没遇到过WKM失控问题。。有时是会不稳。偶尔抽疯。。
IMU这东西的控制理论本来就比较烦。。太敏感不行。不敏感也不行。过滤加多了。处理器又算不过来。延迟很大。又没法过滤全部非控制姿态变化。。。怎么都是一个问题。。。感觉可以用机械陀螺仪就好的。。有些问题就没那么麻烦了。。。
话说真飞机的姿态控制还是非常厉害的。。但用的编程还是几十年前的技术。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
麻烦将QQ PM 给我,谢谢

网友:
naza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无解。楼主的云台挺稳的,不错哦。

网友:
机器抽风,人也抽风,两个模友居然这么近的飞,厉害!

网友C:
50起落了 电机有没检查保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起落了 电机有没检查保养过??

有的,一周前。4225电机的桨夹上螺丝的,检查过。电调连线因为是外露的也检查过。

网友:
你忘记检查轴承了。。。

网友:
欧阳,记得以前你给我推荐零度的啊。你怎么弄上猴子了?

网友:
大疆技术支持多来体察民情哦

网友:
看来金属IMU是最后救命稻草。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炸鸡,希望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我的mr650也是  类似的情况炸掉的  到现在还没修好 MR说寄零件过来 结果直接消失了2个月  不过我用的naza

网友:
我也出现过完全一样的情况

网友:
问题找到了吗?找到了公布一下大家都可借鉴啊!

网友:
是不是相互干扰了?真有可能是IMU问题

网友:
我的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朝一边跑。我的是因为接收机的油门线和飞控之间连接问题,时有时无信号造成的。应该算是失控但是又未完全失控的状况。

网友:
這情況我老早已經嘗試過了,不然我為何常駡大疆,

呵呵,用戶投訴也給一些大疆死硬派粉絲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