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云台手动控制俯仰接线问题

楼主(2013-05-31):
如题,那位师哥能教教小弟怎么接A1/A2/A3的线?还有+-还有接地怎么连接啊???

网友:
搜索一下呀

网友A:
最新到手飞套餐已经把俯仰舵机线接好了,直接插接收机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到手飞套餐已经把俯仰舵机线接好了,直接插接收机就可以用

到手飞的套餐,可是没有接线,找到A1A2了,就是不知道是那一根线插上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手飞的套餐,可是没有接线,找到A1A2了,就是不知道是那一根线插上能控制

旺旺联系店主,会给你解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忙看看

感谢啊!

网友:
这个还不懂。。

网友A:
红色线 接出来,就是俯仰控制线, A1是横滚控制线, 板子上写GND的地方与接收机的GND相接,如果我说的你不明白,就多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线 接出来,就是俯仰控制线, A1是横滚控制线, 板子上写GND的地方与接收机的GND相接,如果我说的你不明 ...

谢谢老师了,
按你的方法云台已经搞定了,

网友:
现在刷毛子2.0不用再飞线了,A0~A3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