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1w那个图传有人用过的么?

楼主(2013-05-31):
5.8g 1w那个图传有人用过的么?。。本人一直用的500mw跟400mw的感觉还算靠谱。。。

忽然x宝看到1w的,功率足不?靠谱不?压制接收机跟gps不?有用过的老手说说咯。

网友A:
买的人挺多 倒没见过别人发表用的感受。你用500mw 这个一般能多远? 定向天线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的人挺多 倒没见过别人发表用的感受。你用500mw 这个一般能多远? 定向天线下。

定向天线下 3000M

网友C:
我在用。。不过我用了最远只能传一百米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向天线下 3000M

周老师说错了是8.2公里我们飞过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368

网友:
500mW加14DB平板,最远12.5公里。
400mW、1W都用过,距离没有明显差别。
一句话:不要崇拜大功率。

网友:
还没敢飞出去过100m……目前还没有过什么麻烦。天线使用的是原配的。

网友:
加大功率1倍,理论距离增加40%,不如在天线增益上下点功夫

网友:
一般吧,蘑菇天线,飞100米就有雪花了,也许是军事雷达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人挺多 倒没见过别人发表用的感受。你用500mw 这个一般能多远? 定向天线下。

500mw 三叶发,四叶或者全向收,,1km稳定是有的。。。更远就雪花了。。。没试过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不过我用了最远只能传一百米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看来不能太崇拜功率的。。尤其500mw跟1w。。。如果有个10w,估计能远很多,,不过很多飞机怕就带不起来了。哇咔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不过我用了最远只能传一百米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也在用,也是在一百米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用,也是在一百米左右

看看接收机的频道有没有选对,我的发射是8频道 ,接收用1频道,距离才够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接收机的频道有没有选对,我的发射是8频道 ,接收用1频道,距离才够远。

我的发射是8频道 ,接收用8频道,距离就是上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