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工作台使用问题 先谢了

楼主(2013-05-31):
新手 问一个回转工作台使用的问题   我想利用回转工作台扩孔  回转工作台没有配套的法兰  想直接在工作台上夹不是圆柱的工件 如何保证工件的中心和回转工作台的中心一致啊   网上也查不到资料  发贴求助   请赐教   谢谢
如果自己做一个法兰  不知道是回转工作台是直孔 还是带锥度的   自定心夹盘的孔是直孔 还是带锥度的   谢谢了

楼主:
那位朋友有回转工作台的使用资料  传我一份也可以  1729258131@qq.com   谢谢

网友A:
这个本大侠勉强有点发言权哦..哈哈......不要担心不同心的问题.也没有必要搞什么锥炳....回转工作台圆心部位都有一个台阶孔的..这个台阶孔绝对与盘面同心..做法兰的时候台阶孔配合好间隙.就能行了...当然也有些误差.不过也不大.是完全可以克服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大侠勉强有点发言权哦..哈哈......不要担心不同心的问题.也没有必要搞什么锥炳....回转工作台圆心部位 ...

谢谢  是有一个台阶孔的 我量过是32的  我已把自定心卡盘固定在一个平板上  多用途的 可以固定在台钻上方便在圆柱上打孔

网友B:
不是那个可以打表的吗?
不是圆的工件你有已知的中心啊(没有已知的中心你怎么会知道偏了)在铣床夹头上夹一根针,对准工件中心 工件转一下就知道对准没有啦。大侠们,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个可以打表的吗?
不是圆的工件你有已知的中心啊(没有已知的中心你怎么会知道偏了)在铣床夹头上夹 ...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  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 问题   我的意思是不规则的工件 如何利用平面回转工作台扩孔 比如说安装丝杆的固定座
高手都是如何加工丝杆安装座的  利用铣床

网友C:
镗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镗孔如何?

镗孔没有刀啊  利用回转工作台应该能实现的  我就是想办法如何把工件的中心和工作台的中心重合  利用铣刀  转动回转工作台  应该能实现

网友:
镗孔说明原来有孔,你管它如何夹的。只要保证孔的中心基线与回转盘工作面垂直就行了。

在铣头上夹表,打原来孔,不偏了就行了。

什么法兰不法兰的,难不成原来的工件是不规则物你就不加工了?

别给自已下太多的套。

网友D:
打表即可

一般圓轉盤要對中心的方法是主軸夾一根圓棒
槓桿表放在圓轉盤上指針對好圓棒
然後旋轉圓轉盤並移動x.y軸調整
槓桿表無動作即可得到正中心

工件對中心就很多方法了
和圓轉盤沒有關係
先在圓轉盤上固定好工件
最準確的方式是
常見是用光學尺加上尋邊器下去分中
高手無光學尺時算刻度也能分中(我不會)
大孔可以主軸上夾上桿桿表
調整x.u軸到用手旋轉主軸都沒移動即可求得中心
小孔不好打錶
所以若孔徑為6mm
我會用6mm的銑刀當試棒
慢慢調整到能順利插入即可(比較不準,公差視經驗及機床而定)

楼主: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  还是不明白   把工件 夹在回转工作台任一位置  就可以镗孔了吗   比如说20的孔 扩成30的孔  这样不是就扩偏了吗    我的意思是立铣刀位置不动   转回转工作台  实现扩孔   还有不规则的工作 如何装夹  扩孔   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表即可

一般圓轉盤要對中心的方法是主軸夾一根圓棒

谢谢  不明白  您的意思先把回转工作台对好中心 (通过移动XY轴) XY轴就不能再移动了    那工件夹在那个位置   我感觉应该是主轴的中心 平面回转台的中心 和工件的中心应该在一条线上 然后移动一个半径   就可以加工了    我说的是平卧的回转工作台

网友:
打表,找圆心,找正后压板固定,中心的同心孔只是为方便装夹(重复装夹,或批量装夹)用的,一般都得做个过渡用的法兰件,如果只是单件的话,没太大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  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 问题   我的意思是不规则的工件 如何利用平面回转工作台扩孔 比如 ...

你还是没有明白:
先夹好工件 在铣夹头上横向装表 将表抵住原来的孔的边缘。 摇动回转工作台,根据表的指示修正装夹位置,直到摇动回转工作台表不动为止,就证明你原来的孔已经和你的回转工作台中心重合了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扩孔了。
还有一个粗办法 在铣夹头上夹一个大于回转工作台的锥头 压下到回转工作台中心的孔 摇动铣床拖板对准中心,然后锁死工作台装工件,用锥度头压下工件原来的孔,再装夹工件,就一定是对准回转工作台的中心了。
??

网友A:
呵呵.人家的意思是.如何把工件要加工的圆的中心对准回转盘的中心..对吧...一般我都要制作一个专用辅助装夹夹具...当然加工的量比较多....你这个的话..就一两件而已..我认为.在所加工的零件上用刻线尺先画出一个圆.然后固定在转盘上.主轴上加一根针通过反复转动.调整到所画的那个圆上......有误差.但就是一个轴承座.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有明白:
先夹好工件 在铣夹头上横向装表 将表抵住原来的孔的边缘。 摇动回转工作台,根据表的 ...

您的第一个方法  装夹有点太麻烦  锁紧压板时可以产生位移
第二个方法是主轴中心和回转工作台中心对好后  装工件时估计误差太大   哈哈  我是新手
但您给了我启示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人家的意思是.如何把工件要加工的圆的中心对准回转盘的中心..对吧...一般我都要制作一个专用辅助装夹夹 ...

谢谢您的回复  您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想好了  对于圆柱 我用自定心夹盘   前提是保证夹盘和回转工作台同心   我以后上图
            对于不规则的工件   我先画线找好圆心 钻一个6MM的通孔 回转工作台上加工一个连接件   下面插入回转工作台的中心孔里  上面是6MM的连杆  把已钻6MM      中心孔的工件插入到6MM的连杆上  再固定待加工的工件   您看这样如何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  还是不明白   把工件 夹在回转工作台任一位置  就可以镗孔了吗   比如说20的孔 扩成30 ...

圓轉盤擴孔只能利用銑刀側銑能力

先把圓轉盤固定好在工作台上
然後夾持工件好
以你的例子來說
20mm的中心可能不太好打表(孔太小)
所以找個20mm的軸心圓棒或銑刀夾持在主軸上
然後調整xy的位置使軸心或銑刀剛好插入孔中
儘量別用鑽頭
鑽頭的誤差會大一點

這時你的主軸己經和工件的中心孔完全對準了
可以開始擴孔了
一般會擙小一號的銑刀上去
如果是我,我會換上12mm的銑刀
這時x軸位移4mm剛好碰到原來20mm孔的邊上
啟動主軸開始擴孔
x軸位移4.1mm
轉動圓轉盤一圈
這時的孔徑就是20.2mm
依此類推
等你的x軸位置為9mm時
你的孔徑就是30mm了
如果看不懂再問我吧

一般很少人用這個方法
因為沒有效率
建議去自製一把粗鏜刀
把20mm擴成30mm五分鐘就能搞定
也別花大錢去tb買精鏜刀
精鏜刀是鏜孔用的
效率比圓轉盤還要差
每次進刀0.02mm而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您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想好了  对于圆柱 我用自定心夹盘   前提是保证夹盘和回转工作 ...

呵呵...我猜对了.....看来你是要快速的那种...快有快的办法.......关键是要看你的零件大小..如果太大.装夹就是问题..压板没地方放,就是个问题了..充分利用好主轴通孔也能在关键时候解决大麻烦.

网友:
向 委员长学习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圓轉盤擴孔只能利用銑刀側銑能力

先把圓轉盤固定好在工作台上

谢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猜对了.....看来你是要快速的那种...快有快的办法.......关键是要看你的零件大小..如果太大.装夹 ...

谢谢  明白了  快有快的方法 慢有慢的方法   非常感谢 楼上的朋友回复    谢谢   对前进了一步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