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 super cp 舵機 一問

楼主(2013-05-31):
請問 mini cp & super cp 舵機的齒輪是否通用?
只壞了1個2號齒, 50塊買1個新的, 心裡不爽呢... 想能省1點就1點...

网友:
什么叫华坑?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A:
可以用的  就连里面的 电位器  空心杯电机 外壳  都通用!   MINI CP 舵机里面的电板 给SUPER CP舵机 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B:
SCP的舵机有部分东西集成到电路板上去了 所以SCP的舵机才便宜了    我觉得用不了  个人意见  你可以自己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P的舵机有部分东西集成到电路板上去了 所以SCP的舵机才便宜了    我觉得用不了  个人意见  你可以自己尝试 ...

我明白舵機是不能通用, 我的意思是齒輪是否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  就连里面的 电位器  空心杯电机 外壳  都通用!   MINI CP 舵机里面的电板 给SUPER CP舵机 换上就 ...

多謝解答.
不竟是50元跟25元的差別. 但花25元為1顆2號小齒輪, 真心不痛快.

网友A:
好像TB上 也有单卖那个2号齿轮的 一个要6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TB上 也有单卖那个2号齿轮的 一个要6块!!

據說厰家受到公司的壓力後, 已經沒得賣了.

网友C:
SCP舵机35一个吧,我还有一个备用,炸坏过,拆了装不上了,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P舵机35一个吧,我还有一个备用,炸坏过,拆了装不上了,太小了

找到1家scp舵機賣25元的.
mcp舵機就賣48元.

网友:
舵机臂切了才是正道

网友:
mini cp 和super cp的舵机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有内置驱动电路板,一个则没有。外形尺寸,内部齿轮完全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