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Lite的官方说明?

楼主(2013-05-31):
和Naza的区别, Westwind2说的:
其实和没有升级固件之前的v1是一样的。
不能支持osd,蓝牙调参,和zenmuse H3 2D

网友A:
其实就是dji把剩下的NAZA V1把CAN总线接口拔掉一个
然后换了壳子和芯片bootloader(防止刷到V2固件)
然后就是lite了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破解升级的吧

楼主:
理论上是可以破解的
不过基本上稳定性不用太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