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控电池电压有高有低,高的十几伏,低的四五伏。

楼主(2013-05-31):
电池电压有高有低,高的十几伏,低的四五伏。选择高低电压必定满足电路的要求,但小弟不明白两种电路有何优劣?望专家介绍下!

网友A:
应该是最后都会调压的,应该是没多大区别吧!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最后都会调压的,应该是没多大区别吧!我觉得

稳压部有的,但似乎高端点的控供电采用低电压,普通控—般采用高电压。

楼主:
求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12s用的是1s3000毫安的锂电池

网友:
以前的控用72M的高频头要求12V电压供电,2.4G用低电压就可以了,能换高频头的控一定是12V的。

网友:
我的DX8原配是4点几伏的镍氢电池。但是它支持7.4伏的锂电池,我也不知道用锂电池有什么好处。

网友:
锂电功率容量大,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部有的,但似乎高端点的控供电采用低电压,普通控—般采用高电压。

以前2.4G遥控流行之前的控都是高电压的(12V),这高电压主要就是为高频发射(FM高频头)服务,在编码电路里还是5V(6V)。在输出相同的功率下,电压高,电流就小,相反电压低,电流大。电流流过电阻时就会发热,这样就把一些电能消耗掉了。如果高频发射(FM高频头)只用低电压,那么要达到要求的发谢功率时电流就比高电压时高,发热消耗的电能就多,不利于电路的效率。随着现在电子科技的发展,2.4G(超高频)电路不需要很高的发谢功率就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遥控距离),所以用低电压就可以了。好像2.4G内部多是3.3V的,那么用1S锂电或4节1.2V充电池就够了。如果你明白为什么我们家用电器都只是用220V,而电网的高压线电压上千伏这个道理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我前面所说的。有说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2013-07-20):
ls,讲的透。

网友(2014-02-08):
6楼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