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白钢条能用电焊焊接吗?

楼主(2013-05-31):
请教,白钢条能用电焊焊接吗?想焊接上一个刀杆,不然很难钻孔。

网友A:
能焊上但易裂
高速鋼也會因為退火而失去硬度
想辦法用螺絲夾緊的方式比較好一點

楼主:
哦,多谢委座指教。

网友:
谁谁谁说的不是轻松钻孔吗,用什么霸王钻,借机会试试呗。

网友:
好像有人钻过,应该是能钻动的,用角磨机开一口,然后再卯上比焊要强,注意,最少2个铆钉才有保证。

网友:
我是用氩弧焊焊的,能用, 焊条焊的话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焊上但易裂
高速鋼也會因為退火而失去硬度
想辦法用螺絲夾緊的方式比較好一點

委座
上次你说焊接异种钢的不锈钢焊条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委座
上次你说焊接异种钢的不锈钢焊条是什么型号?

台灣不鏽鋼焊條常見就是兩種
相同母材用308
不用母材用309
剛才查了一下正確編號為AWS A5.4 E309/E309L-16

网友:
可以,用506焊条可轻松焊接。

网友:
可以焊!第一次焊后会蹦。。。接着第2次焊就可以了!试过!普通电焊机

网友:
这个就不用试了,可以焊上但会断裂,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C:
可以焊接的,用507焊条焊接,注意不要焊红了,
做了几把这样的车刀,也一直在用。
还接好了基本不影响使用,
我一般用在车间断切削的内螺纹,
比如我这有种镦头机钢桶是150x3的内螺纹 螺纹部分带两条键槽,
只能用这种刀,合金刀根本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焊接的,用507焊条焊接,注意不要焊红了,
做了几把这样的车刀,也一直在用。
还接好了基本不影响 ...

以前听说yg8适合间断切削的,有试过吗?白钢条好像很脆的啊?以前试过白钢条掉地上就摔断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听说yg8适合间断切削的,有试过吗?白钢条好像很脆的啊?以前试过白钢条掉地上就摔断了的

yg8的抗冲击稍差于yg6
不过这种抗冲击相比白钢刀条可差远了,
白钢刀的抗冲击比合金刀要强很多,
通常情况下任性和硬度是成正比的,白钢刀当然没有合金刀硬度高,
你说的 白钢刀掉地上就摔断了这个有些奇怪,我觉得是你的刀条有问题,

网友:
切断刀确实碰到过摔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