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万能的 坛友们

楼主(2013-05-31):
我这有一根圆钢用气割发现割不了,我初步断定是铸铁,可我用角磨机切2MM厚一片,很容易折断,发现不像铸铁是颗粒结构的,是线状,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明白不,圆钢是90MM  6米长的一整根,外表和普通圆钢一样也有那层蓝皮,  大家谁知道是什么钢  或什么铁  或主要是什么零件原料。

谢谢回答

网友A:
兄弟 电线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电线杆吧

你家电线杆这样么 ?

不懂不要冒泡,能鳖死你啊!!!!!!!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
黑色金属 我还真没见过气割割不断的,LZ给个图开开眼。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B:
很容易折断是指什么?是脆性材料,还是很软的材料,如有蓝皮应是钢材,可能是高碳或合金钢,碳当量大了就不好气割。这么大的材料居然来路不明

网友:
还有就是这么粗,预热很困难,热散失太多,高度怀疑你的割枪的能力,大喷嘴,大压力,大预热才行。

网友:
气割能割的金属不是熔点低就是能在纯氧中燃烧的金属,熔点较高又不能在纯氧中燃烧的金属如不锈钢等合金材料,气割拿它是没有办法的,只能用等离子,高压水刀,大功率激光割刀或切割砂轮片来对付.中学化学实验课曾演示过将烧红的细铁丝放入盛有纯氧的玻璃缸内,细铁丝将发生剧烈燃烧并产生高温,有点像放烟花的镜头,该实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根据这个道理气割被大量应用在生产实践中.但这个道理只应用了一半,还有许多不能在纯氧中燃烧的合金怎么切割呢?例如在抗震救灾中需要快速破拆,还有些特殊情况要在水下切割金属,外国人巧妙地发明了利用细铁管在纯氧中剧烈燃烧产生的高温及纯氧的高压气流来切割那些普通气割割不动的金属.可谓利用极普通的科学原理进行思路创新达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看了之后令人茅塞顿开.

网友:
4.5*4.5*3.14*600*7.8/1000=298公斤。不少钱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容易折断是指什么?是脆性材料,还是很软的材料,如有蓝皮应是钢材,可能是高碳或合金钢,碳当量大了就不 ...

很容易断 是说,不变形就断了,气割技术没问题的100MM都割过,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开氧就剧烈燃烧的感觉,,然后就没法割了。
至于这么大的料!!!!废品站的 要卖给我,我切割去掉弯的部分,所以发现~~不能割!

网友:
2毫米的厚度,如果是钢材的话,决不可能一折就断的
是铸铁的可能性大一点,
铸铁和钢材一样有多种标号
标号低的铸铁质地疏松,机械强度低
标号高的质地紧密,机械强度高
顺便说一下,铸铁  不锈钢  铬钢  是无法用气焊割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容易断 是说,不变形就断了,气割技术没问题的100MM都割过,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开氧就剧烈燃 ...

有可能是硅铁、钒铁、锰铁、锑合金等原料棒,或是高温铸铁,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