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飞控安装操作的要点

楼主(2013-05-31):
H飞控安装操作的要点
这个帖子作为自己的备忘,现在还没有飞,为方便记忆要点,想到哪写到哪,有些是直接复制来的,不当之处请指正。
最重要的:飞前要设置家(防止低级错误)
屏幕上的各种模式:“小房子”为回家模式,“遥控”为手动模式,“四箭头”为平衡模式,“转圈”为盘旋模式(丢星)。一般情况三档开关中间设置为手动模式。
一、飞控安装(2013年5月买的):
1、按顺序把插头插好,注意GPS的地线在最外边。
2、飞控的安装方向要与菜单中的选项一致。
3、调试飞控要把桨去掉或把电机线拔掉,打开遥控,飞控上电。
二、菜单操作:
1、进入飞控菜单:升降摇杆拉到最下,模式开关先在平衡模式下再迅速打到手动、再回到平衡模式,进入菜单。
2、测试遥控控制菜单的方向是否正确,否则设置遥控正反向(天地飞:逆逆正逆,FUTABA:正正逆正)。
3、向右保存所设置的数据,向左退回上级菜单。
4、打到手动模式,直接退出菜单。
三、数传安装:
1、T接R, R接T,可以通过USB供电。
2、用电台控制飞机,舵机响应会慢一点。
四、使用地面站:
1、飞机正常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地面站,地图可以预取。
2、航点直接在地图上点击,设好后可拖动调整,航点间距离不要大于3KM。
3、要注意高度的设置,避免撞到建筑物。
4、设置好后,遥控打到回家模式
5、选航点1,开始自动飞行。也可以用右键进行指点飞行。
五、飞控调试:
调试原则是,先手动,然后平衡,然后再回航。
1、首先,测试飞机各舵面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进入菜单进行正反向设置。
2、检查平衡模式舵面是否正常。
3、飞机本身调整。先是“手动模式”飞行,调整微调,使飞机平稳飞行。
4、遥控中点校准。遥控开关打到“平衡”模式,两个摇杆内八字或外八字,同时飞控上电,屏幕出现“Joystick Calibrate OK”,满打摇杆,然后各摇杆回中(油门最低位),拨回“手动”模式,校准完成。校准好后屏幕下方“两行四列”的数值都为“0”。
5、副翼P、仰俯P调整。平衡模式起飞准备。先用小P值试飞。如果不振荡(灵敏度不够)应增大P值。直至振荡出现,记住这个临界值。然后把p设置成  临界值的  66%左右。飞机左右振荡,灵敏度过高,应调低副翼P值。飞机前后振荡,灵敏度过高,应调低仰俯P值。
6、要做惯导校准,飞控要与飞行方向平行,校准过程中不要移动飞机。校准好,飞控的加速度计的可靠性会是在90以上,一般是在95以上。
7、如果飞行还不够理想继续研究以下内容:
舵机PD的调节需在平衡模式下进行,调节原则:
先把D设置成0,慢慢增大P,找到产生震荡的临界点,取P为最大的临界点P的2/3。
保持P不变,慢慢增大D,找到产生震荡的临界点,取D为最大临界点D的1/3。
一般情况下,D不用调节,默认为0即可。
针对一些飞机震荡的说明:
加入舵机D参数设置,如平衡模式下有震荡,请按说明重新调节舵机PD。
如果以前舵机P已设置成临界点P,可设置为该临界点的2/3,D一般可为0。
相同机型的PD参数可以参考,但需根据具体连杆安装的舵机摇臂和舵角的孔位,同时减小或增大PD。
舵机摇臂孔越靠内,舵角孔越靠外,为达到相同舵效所需要的舵机转角越大,PD参数也需要增大。反则同理。
调好平衡模式之后就可以试回航了
如果只在返航时(包括家上空的盘旋)出现左右摇摆,请减少返航P比例,略增加返航D微分,一般返航P可取50~80,D取0~5。
六、常见问题:
1、没有搜到星,应该是图传干扰了gps,可以试着换频道,一定要在地面试验好了再上天。
2、看看飞控板上的两个灯和GPS上的灯闪不闪,不闪是没连接好,闪但是没星有可能是有设备干扰GPS如SD卡录像机等。

网友:
H控的用户顶一下,楼主基本上是复制粘帖,希望用过手发一下自己的体会

网友:
建议做成视频说明

网友:
H控的用户顶一下

网友:
很实用啊!

网友:
用H的顶一下!

网友:
我H飞控是5月份买的,还没测试,正在学习。

网友A:
楼主细心
h控已经有安卓地面站了,请去hobbyfpv论坛下载,最近努力更新中。

网友:
航点间距最大3Km?好像是5Km吧。
我一般设成4Km多点,写入航线,把目标航点设为1,起飞后关控让飞机自己去飞。(这种玩法要挑没什么风的好天气,否则很可能提控回家)

网友:
調PD可以飛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细心
h控已经有安卓地面站了,请去hobbyfpv论坛下载,最近努力更新中。

谢谢,H飞控有自己的论坛了。不错

网友:
H控的用户顶一下!

网友:
地面站测试完毕   安卓的还没有测试~!在单位没有带飞机~!

网友B:
我怎么餐单都进不去,而且模式也有问题,在GPS没有信号的情况下为啥还有航线模式,不应该是丢星吗 一个箭头绕圈那个

网友:
求解。。。。。。。。。。。。。。。详细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餐单都进不去,而且模式也有问题,在GPS没有信号的情况下为啥还有航线模式,不应该是丢星吗 一个箭头 ...

菜单问题请联系售后几米。航线模式,在GPS有信号时,会按GPS航向定向。GPS丢星,是陀螺增稳维持航向。所以不一定要切到丢星的。

网友:
备忘,以后学习用……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