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3-05-31):
陀螺说明书上讲的是支持DSM-X的卫星接收机,实际上用的都是DSM-2的卫星接收,发射机也是在DSM-2模式下。应该DSM-X向下是兼容DSM-2吧,结果炸机。。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不明白,如果对不了频你也去飞,只能说活该,如果是对了频去飞,你确定是遥控的问题?

网友B:
你确定是失控炸鸡?

楼主:
陀螺仪的说明书上是支持DSM-X的卫星接收机,但我手里的卫星是DSM-2的,跟遥控器对频是没问题的。电调信号要接到陀螺的ESC接口上。电调工作的话,证明陀螺根据卫星的指令,输出了油门信号。而且也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