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过维宏卡,请问维宏卡有自己的操作界面吗?

楼主(2013-05-31):
傻傻地问一下:天天听坛友说维宏卡,一直没见过,请问维宏卡是不是有自己的操作界面,不装MACH3也可以像MACH3一样运行。
我一朋友有一雕刻机上的维宏卡。是不是没有此卡的驱动程序就不能用?

网友:
基本是黑白界面,接口已经精简的不能再精简了,盗版横行,据说还算稳定,BUG有几个,关键是便宜,目前是众多雕友的救命稻草,

网友A:
鄙人多了块维宏卡,楼主要的话80双包出了

网友:
三轴不二之选

网友:
要装好维宏卡才可以安装软件,一般稍微有点数控知识的人也就是20分钟就掌握了,挺稳定的。

网友:
老乡又开整了吗?

网友B:
D版维宏很好,便宜,简单,稳定,好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鄙人多了块维宏卡,楼主要的话80双包出了

想买
是不是附带教学的
俺不会用呀

网友:
维宏很稳定,但是调速感觉不爽。。

网友:
目前用的是mach3

网友:
mach3用着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鄙人多了块维宏卡,楼主要的话80双包出了

不加G代码的界面 给我看一下,还有加复杂一点的G代码的界面看一下。好看就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买
是不是附带教学的
俺不会用呀

史上最简单的,不接错线是唯一要求。不过也有眼花的时候,这个谁也帮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加G代码的界面 给我看一下,还有加复杂一点的G代码的界面看一下。好看就要了。

看看界面可以,有言在先:
只是一块卡,没有线和转接板
卡修过,误判修的,就是好的也修,后来也是好的,但线路板不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界面可以,有言在先:
只是一块卡,没有线和转接板
卡修过,误判修的,就是好的也修,后来也是好的 ...

呵呵,那你就把界面发上来 让我等菜人看一下也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D版维宏很好,便宜,简单,稳定,好使

我也用这卡,盗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那你就把界面发上来 让我等菜人看一下也好呀

无利不起早啊
想想不对,这是小学题啊,我在这吐沫横飞的说要被笑话的,不是80-10=70学费的问题

网友:
图片不好意思发了,简单说说,界面是有的,可以用键盘输入G代码,也可以打开文件读入海量代码。用鼠标单击界面“启动钮”,出现提示“开始主轴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