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一下升降,貌似摇杆不回到中点了,怎么办?

楼主(2013-05-31):
如题,此控一直模拟用,最近发现,练习的时候有点别扭,主要是小舵量悬停调整的时候,升降舵后退,飞机总往后跑,好像摇杆离回中差了一点似的,需要在往前拨一点,别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控完了吗?
补充,模拟里的校准是没问题的。也不是技术问题,以前没这样的感觉真机可以自旋了。

楼主:
也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

网友A:
你的真机是嘛神机?

网友B:
听明白了,那是控的遥杆回中机构磨损所致,或者控内电位器与遥杆间隙变大造成的。打开控查一下,能修就修一下,不能修对付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真机是嘛神机?

yt450sp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明白了,那是控的遥杆回中机构磨损所致,或者控内电位器与遥杆间隙变大造成的。打开控查一下,能修就修一 ...

谢谢,确实是对付着也能用那样,我也感觉是硬件故障。还没自己拆过控呢,天七的,客服MM看到的话能否说下如何进行售后维修?

楼主:
是能对付用,但模拟的时候真别扭,真机绝对不敢再用了

网友:
如果摇杆机构虚位不大,应该是电位器问题了,

网友:
   老玩模拟器 估计是电位器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对付着也能用那样,我也感觉是硬件故障。还没自己拆过控呢,天七的,客服MM看到的话能否说下 ...

我的一个天6C控使用4年了,就是回中后副翼左右摆动有间隙,打开过几次,是塑料轴磨损所致。没法修,只能对付着用。现在的高端控都是装了滚动轴承,所以不会有磨损问题,当然就不会回中不准了。

网友:
天地飞的控做工用料和华美的比,华的机啃爹,控还是挺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控拆开,里面有几个弹簧,把弹簧调紧就可以解决回中的问题

谢谢,回头拆开看看,估计现在修也是得花钱了,决定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天6C控使用4年了,就是回中后副翼左右摆动有间隙,打开过几次,是塑料轴磨损所致。没法修,只能对 ...

谢谢MLYSY2008 ,学习了!! 等有空我上个裸照(控的

楼主:
电位器,这个词总听大家说,但还真决得很陌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这个词总听大家说,但还真决得很陌生

这个就是电位器,普通控上有4个,基本上是一个通道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