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装好 报下配置和飞行时间(更新飞越T系列高端桨,又轻了100G)

楼主(2013-05-31):
说下机架:设计不错,唯一悲剧的地方就是阶梯螺丝,螺帽是一用力就滑,后来全部换了DJI的 1.3元一颗啊。不知道是不是中奖了,还少了零件,还好店家及时补上。
配置:
电机:朗宇3508 390KV电机
电调:好盈铂金30A OPTO
飞控:naza V1
桨:唐X1340碳桨
电池:T牌6S 4000mah 20C

空机重:1703G
带电池重:2300G
悬停电流:11.5A(U牌钳流表测出)
飞行时间:18分钟(冲到4.2V冲进去3600mah)
下来电机和电调基本没温度,自认为空载的情况下效率还可以。
上图:

-------------------------------------------
T系列高端桨1255:

网友A:
麻烦问一下:折叠时有虚位吗?

网友B:
LZ帮忙量一下装好后实际轴距是多少?

网友:
好只黑JJ

网友:
折叠是安逸

网友:
好安逸,口水~

网友C:
好漂亮的鸡鸡啊,,,流口水,,但发现这个电机的效率不怎么高呢,按照你实际的时间和充进的电量来算,是总电流是12A,这样的话,效率只有8.6这样。安装你说的11.5A的话,也只有9。感觉效率不高。一般2216的电机都能达到这个效率,楼主再仔细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效率不高。。。期待视频

网友D:
我的配置是680  4225   1238桨    X6飞控  铂金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折叠时有虚位吗?

妥妥的,一点都没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漂亮的鸡鸡啊,,,流口水,,但发现这个电机的效率不怎么高呢,按照你实际的时间和充进的电量来算,是总 ...

2216咋了  3508咋了  不都是无刷电机,效率是越贵越高么,得看经济拉力的,效率9已经很不错了,你让他负重1公斤试试,效率立马就不行了,电机效率不是一定的,一旦超过经济拉力,效率降的很快,无刷电机之间效率相差不会很大,技术都一样,差的是平衡性,做工,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帮忙量一下装好后实际轴距是多少?

实际测量是700mm

楼主:
这是原厂的数据,差别比较大啊

难道是唐X的碳纤桨效率没APC的高,还是悬停的升力不能简单的用每个电机升级*6来计算,碳管和机架对升力有影响。
其实实际起飞重量是2400G左右,包括了一个钳流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测量是700mm

谢谢,那跟650一样啊,我飞越650装后实际轴距也是700

网友E:
真漂亮,是我看到目前为止走线最干净的一架。同用680,请教楼主,
你是用多大的动力线?用分线板了吗?电调线是焊接的么?求飞控安装细节照片
4000电池能飞18分钟不错啦。我的安装好连电池有2900,5200电池飞21分钟。

网友:
路过 顺瞅一眼  还行

网友:
21楼配置不错,如果6500毫安,最低25分钟。

网友:
我的飞越650重1500克,3300毫安3s只能飞12分钟。  3,6报警。

网友F:
新手问下 折叠后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漂亮,是我看到目前为止走线最干净的一架。同用680,请教楼主,
你是用多大的动力线?用分线板了吗?电调 ...

谢谢 动力线用的是电机自带的 应该是14的 6根动力线直接扭焊在一起 用10awg的线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问下 折叠后的长度

加桨是104cm

网友G:
刚好也想买这个,LZ的数据很有参考意义。这个机架正常载重是多少啊。带5N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好也想买这个,LZ的数据很有参考意义。这个机架正常载重是多少啊。带5N行吗?

重量上面都写着 带5N应该可以 我是准备上狗思的

网友:
楼主机臂和电调之间没有什么东西做连接的呀,是直接拿扎带扎上去的吗?请指教,我也正在安装中

网友H:
你们的机机怎么都那么轻啊!
我的配置:
DJI-NAZA V2                     100g
Tarot FY680                       900g
Tarot 六合一集线器组*2         50g
恒力4822 390KV *6           600g
好盈 铂金30A电调 (6S) *6   192g
1238全碳纤维正反桨 *6      120g
R6208SB 接收机                  20g
6S 10400 mAh电池         1450g

就这些,不含线材已经3432g了,把线材一算估计已经3500g左右了,你们3000g以内是怎么做到的?请指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们的机机怎么都那么轻啊!
我的配置:
DJI-NAZA V2                     100g

你好!你的电池够大,不可以用小点吗?比如:6S5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的机机怎么都那么轻啊!
我的配置:
DJI-NAZA V2                     100g

这个机架最合适的电池就是6S 4000~5000mah的 大了就是重量浪费 相当于每次飞都要多带700多G的东西
4000mah能飞20分钟, 10400mah也就飞个35分钟 你选那个呢

楼主:
飞行器毕竟是克克计较的东西,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是越轻越好,什么集线器啊根本不要用,线直接扭焊在一起,安全可靠,重量又轻。一起玩DLG的时候有人把接收机外壳,舵机后盖都拆了,能轻就轻,多旋翼看上去对重量不大敏感 但是想要飞行效率就要克克计较。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你的电池够大,不可以用小点吗?比如:6S5000mah

用6S 5000mAH比方说能飞20分钟,那10000mAH不说能时间翻倍,期望能时间提升个4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最合适的电池就是6S 4000~5000mah的 大了就是重量浪费 相当于每次飞都要多带700多G的东西
4000m ...

我想的是10000 mAH能多飞一会啊,难道在不达到极限重量的情况下,增加重量,时间会成基数下降?

网友:
RE: 飞越680装好 报下配置和飞行时间

引用 网友D:
我的配置是680  4225   1238桨    X6飞控  铂金30A

请问电池飞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