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小四轴3个牌子不知道那个好

楼主(2013-05-31):
1.伟力 v959
2.哈博森H107 HUBSAN X4
3.华科尔 V2
那个好呢?各位老手指点价格在300楼下好了。试手不敢大投入最好可以带上一键翻滚那种。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不用考虑,X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X4!

就是X4不好啊????

网友B:
不是3/F指x4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3/F指x4最好的

???????不明白啊?

网友B:
不好意思.指3/F說x4是最好迷你四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指3/F說x4是最好迷你四軸.

哦谢谢我就入X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X4!

完全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同意!

谢谢指点

网友D:
V2 小瓢虫 很稳定!质量不错,适合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V2 小瓢虫 很稳定!质量不错,适合新手!

请不要误导新手.如果你有华科尔D8/D10等高档控,那V2还是很好飞的.但用V2套装的D4控则肯定不如X4.根据楼主的投入标准,X4显然是最符合的.

网友E:
X4+DEVO 7e的漂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X4+DEVO 7e的漂过....

请教 X4 和华科尔的控能对码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不要误导新手.如果你有华科尔D8/D10等高档控,那V2还是很好飞的.但用V2套装的D4控则肯定不如X4.根据楼主 ...

我用的是V2+7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V2+7E

不止300元了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 X4 和华科尔的控能对码成功?

我既然在用,那肯定是能对码了,小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