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的接收器和3轴应该装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3-05-31):
最好来个图 谢谢了

网友A:
屁股。尾管下的固定板啊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接收拆壳(一丝不挂
)跟三轴用双面胶迭一起放肚子里…..不错

楼主:
肚子里好像放不下 舵机的插头太高了 。 尾管地下是尾舵机啊 没有地方了,我能粘到舵机下面吗,我的是250 PRO DFC

网友C:
pro dfc 的话…只能放肚子里边
不肯拆壳的话
或者贴在侧板外面,前提是你的陀螺仪支持立放(v8就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