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来问俩关于1.2G图传和天行者的问题~~~

楼主(2013-05-31):
打算入FPV,对两个问题有些困惑,还请大家帮帮忙呦~不胜感激!
对于1.2G图传: 1.2G的图传会对2.4G遥控器形成倍频干扰。
   我的疑惑是:图传是固定频率的,而2.4G的控是用的调频技术,遇到同频应该会自动跳开啊,为什么还会有干扰呢,不解~
对于天行者:  一些人说天行者容易螺旋,常见的解释是:T尾和主翼处在同一高度,导致平尾容易受主翼产生的乱流影响而失去作用,最终导致螺旋。
   我的疑惑是:天行者是腰推飞机,螺旋桨吹出的气流直接吹到水平尾翼上,这股气流应该远比主翼产生的乱流强大得多。也就是,平尾始终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啊,不解~
不知我的想法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高手们解答啊!!

网友A:
晕!和你说过N次了,天行者不会螺旋,飞螺旋都是没调试好飞控。。第二,1.2G对2.4G接收机在近距离有信号压制干扰,我的处理办法是离开30CM,(本人就是1.2G和2.4G的)至今一切OK!你可以加我QQ:413548889 我们祥聊

楼主:
晕!和你说过N次了,天行者不会螺旋,飞螺旋都是没调试好飞控。。第二,1.2G对2.4G接收机在近距离有信号压制干扰,我的处理办法是离开30CM,(本人就是1.2G和2.4G的)至今一切OK!你可以加我QQ:413548889 我们祥聊

谢谢您多次的耐心帮助!只不过我是看到不少螺旋的事例,都看怕了,怕入手从后出什么问题,伤不起啊~所以总想把别人出过的问题都搞清楚。(貌似俺想多了~)
再次谢谢您的指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会向您请教的啊

网友:
板凳,上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小心点是好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多次的耐心帮助!只不过我是看到不少螺旋的事例,都看怕了,怕入手从后出什么问题,伤不起啊~所以总 ...

你看到的是很多螺旋,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飞天行者哇?如果从所有飞天行者的模友中 有一两个因为调试飞控没调试好而产生螺旋,那就不足为怪了,因为这个比例你会发现非常小,只是个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和你说过N次了,天行者不会螺旋,飞螺旋都是没调试好飞控。。第二,1.2G对2.4G接收机在近距离有信号压制 ...

对头  怎么我想说的 都被你说了呀  改天请你喝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和你说过N次了,天行者不会螺旋,飞螺旋都是没调试好飞控。。第二,1.2G对2.4G接收机在近距离有信号压制 ...

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1.2G图传  天9  2.4G 控  不知道 群里 论坛所说的 倍频干扰 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用翼龙做 ...

怎么丢机了,是不是因为图传的干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丢机了,是不是因为图传的干扰问题?

不是  是贴山顶飞行 撞树上了

网友(2013-10-19):
引用 网友A:
晕!和你说过N次了,天行者不会螺旋,飞螺旋都是没调试好飞控。。第二,1.2G对2.4G接收机在近距离有信号压制 ...

楼主  2.4G有加功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