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80首飞爽炸成功,各种花式炸法,带电调控的参数两次差点裸机飞走撞墙,一次被扫手

楼主(2013-05-31):
在家里的大床上首飞的,移去被子,地上铺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垫子,第一电测试调机,看舵机反应和螺距,兼测试电池电压;第二、第三电各种爽炸,花式炸法,各种扫桨、倒炸,还有裸机不戴罩自由落体到木地板上(拆电池插头时手一滑……)

目前已经能对尾悬停了,找到窍门了,目前没有炸飞过零件,目测横轴什么的还有拉杆全部完好入初,因为全炸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垫子上了

这小东西还挺结实的,升起来30厘米后就挺稳的,需要小舵量微操,之前舵给的太大了~~~

小机子太贼了,飞室内压力超大,感觉比模拟器上还难,我模拟器正飞和倒飞四面悬停都过了,凤凰4.0,物理速度125,亚拓700E~~~

之前练模拟器都是坐电脑椅上练的,现在站起来操作,感觉差异好大,下午在电脑前站着练了会儿,练到很稳了,才又拿真机练,很快适应了~~~

真机的地面效应比模拟器里高太多,我之前的各种炸就是离地太低导致的~~~

这小机动力超强,我感觉没必要搞无刷了吧锁尾也不错!做工很精致!感觉耐炸度应该不低~~~

菜鸟必看

在控上修改参数时,一定要先把直机的电池先断了,不要对码成功后,想图省事儿直接在控上修改调试!昨天共三回,这样操作时两次飞机差点飞走(如果不是有负螺距,把机子压住,两次都把头罩拆下的,裸机100%的油门啊……)。哎,太他妈恐怖了……坑爹的电池插头设计,当时忘记紧急情况下可以先关控了,倒着拿在手里拔半天电池插头,紧张啊!100%油门啊,跟个强力电风扇一样,吹向我,还要小心别被大桨扫到,太他妈难过了,后面都只敢把插头接一半,对码成功后,别不动油就就100%油门飞走,才敢把电池完全一接上……

第三次被尾桨扫到手了,还好手上皮没破……

再也不敢接电调控上的参数了,切换模型数据后,切记,关一次机再开,我被扫到手那次,就是没有关机重开,结果还用的上一次那个参数。

航模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切记!小心!谨慎再谨慎!按正常流程操作,别怕麻烦,被大桨扫到,或是对完码不动油,飞机就直接飞走撞墙,那感觉好不了……

楼主:
这款机子,电池接头和电池仓设计的很坑爹,每次拆电池出来都很抓狂,我的手算够小的了……

每次对码装电池都要拆头罩,拆电池又要拆一次头罩才能搞定,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X-6S的控,做工细致!手感不错!专业感很强,配原厂控的推荐加一百元升级到这个控,参数可调,特别是飞行时间的倒计时功能,太贴心了!

楼主:
经群里高手指点,把控上原厂参数复制了一份,改名后修改了D/R值下的,AILEO(副翼,管左右两侧方向) 78(原厂值100),ELEVO(升降舵,管前后两个方向)  78(原厂值100),现在去试飞了,看手感是否能柔和一些,等熟练了,再用回原厂参数~~~

楼主:
不行练了几电已经习惯原厂的参数了,现在改柔和了,手不敢打大舵反而炸机了,刚才大桨扫衣柜上了,没碎,表面有划痕,一会儿改回原厂参数,改后不会飞了~~~

网友A:
"之前练模拟器都是坐电脑椅上练的,现在站起来操作,感觉差异好大"    这句话比较搞笑

网友B:
模拟用700E,还是用凤凰,那肯定各种稳啊,还能脱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练模拟器都是坐电脑椅上练的,现在站起来操作,感觉差异好大"    这句话比较 ...

哈哈,前辈见笑了,之前只有共轴双桨三通带陀螺仪小玩具的真机经验,那个躺着飞不看控都没压力,模拟器搞了个带控的SM2000,一直都是坐电脑椅上练的,放腿上很稳,一下改成站着拿控,X-6S比那两个控可有份量多了,明显专业!就好比航模级控和玩具控的区别,拿手里光看着就很有压力,带液晶屏,按键也多好多,生怕误碰到3D飞行键什么的,飞起来搞成大炸,心理压力大很多,操作时手不感乱动,没玩几电,两手手心直冒汗(很像我当年学开车走高速路的样子)~~~

后来把X-6S连模拟器上适应了一下,手感比SM2000那个强太多了,动作细腻了好多,真机太灵活,的确需要配合这种微操作,而这种动作,之前的SM2000那个控是不容易做出来的~~~

搭车请教前辈一个问题:

昨天首飞时,快要扫桨或是撞墙时,马上油门降最低时,每次感觉机子不是落下来的(自由落体),而是像砸向地面的,速度很快,那速度不夸张,都有些像用苍蝇拍定点拍虫子,绝对的稳、准、狠啊~~~

还好我提前做了准备,地上铺满了各类垫子,这样都好几次拍在两个垫子的缝隙里了,直接砸地板上了,砰一声~~~

我现在把原厂参数复制出了一份,重新命名,然后在上面修改了螺距曲线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的数值,第一点和第二点的负螺距数值都减小了,减成第一点和第二点在曲线上接近水平了(五点曲线,第二点往第三点靠,但仍为负螺距,估计接近负一度的样子),我现在对码后,看负螺距,已经很接近零了,估计还有个一两度的负值,请问我这样操作在家里练四面悬停,有无问题?

刚才搜到一帖,坛子里以前也争论过,新手是否需要负螺距,说是没有设置负螺距的话,在室外飞遇风时机子降不下来会飘走。但我纯飞室内的话,还需要负螺距吗?特别是菜鸟新手,以我现在练的四面悬停来讲呢?

室外飞我会用回原厂参数的,但感觉那个负螺距设定的太大了,这还是在普通模式下~~~

搜到的老帖:
新手无需负螺距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212&extra=&page=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212&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用700E,还是用凤凰,那肯定各种稳啊,还能脱控呢。。。。。

求教前辈,我现在换成什么机型练好呢,能更接近FBL80的真机飞行感觉呢?测试过MCP X和02S,感觉比700E还稳啊!那个是真脱控,仅在动起来后比700E灵动很多~~~

网友C:
楼主可以啊,发帖了

网友D:
凤凰一般练就用500级以上飞机飞。模拟器就新手来说,主要是练操作感,虽然会感觉和真机不一样,但是在空中,操作的手法是一样的。练了模拟器,再加上真机练习,技术提高就 很快了。所以练模拟器还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啊,发帖了

嘿嘿,首飞了刚刚能对尾了,发个帖子留念加显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一般练就用500级以上飞机飞。模拟器就新手来说,主要是练操作感,虽然会感觉和真机不一样,但是在空中, ...

感谢老猫前辈指点!

请问您我在纯在室内飞的话,可以把起始点的负螺距值减小吗,或是取消吗?这样设置会有什么问题吗?后遗症或是坏手?我出去草地飞,还是打算用原厂的参数~~~

网友E: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飞机,..看的一头雾水 ,,上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老猫前辈指点!

请问您我在纯在室内飞的话,可以把起始点的负螺距值减小吗,或是取消吗?这样设置 ...

正常模式带点负螺距是方便降落,特别是户外风大的时候很有用。一般是建议你用出厂数据了,室内一种,户外一种也麻烦。新手还是练好基本功再慢慢学习调手感,现在机机都没摸几天呢,怎么找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模式带点负螺距是方便降落,特别是户外风大的时候很有用。一般是建议你用出厂数据了,室内一种,户外 ...

感谢老猫前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飞机,..看的一头雾水 ,,上图片

驰远的FBL80~~~
借用官方的图片

真机感觉比图上还要小巧一些,真正的迷你小六通机,定了些配件,横轴那么小~~~

楼主:
楼上借图如果算违规的话,请版主告知我,会马上删图~~~

楼主:
擦!刚看到图里控上写的“距用南孚”!!!我用的就是南孚的电池,会有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擦!刚看到图里控上写的“距用南孚”!!!我用的就是南孚的电池,会有问题吗?

南孚。。满电的时候貌似电压一节1.6到1.7V,,,不过貌似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南孚。。满电的时候貌似电压一节1.6到1.7V,,,不过貌似没啥事

X-6S的控上左上角有电压提示,低于4V时会报警(用户手册上这样写的),我买了万用表很好用,一会儿测一下,心理踏实些,装之前已经测过了,一节以前没用过的,1.67V,三节用剩下的,全都是1.56V,四节全装好时,左上角显示是6.8V,现在是5.6V了,昨天玩模拟器时连上测了一下,用真控玩模拟器太费电池了,我准备搞个充电电池的,普通电池真机控练模拟器估计挺不了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擦!刚看到图里控上写的“距用南孚”!!!我用的就是南孚的电池,会有问题吗?

这么神奇?上次群里听人说过一次,没上心,原来说的是驰远控。。。。我用南孚,好像很耐用。。。久不用电压还能回升,不会是驰远发现这个秘密,所以故意说不让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神奇?上次群里听人说过一次,没上心,原来说的是驰远控。。。。我用南孚,好像很耐用。。。久不用电 ...

刚才测了一下,四节电池目前一节1.5V,剩下三节1.47V,控开始左上角显示5.9V,目前一切正常~~~

好像是回升了一些,刚才开控调参数还是5.8V,一会儿没用变5.9V了~~~

网友:
做工细致!手感不错!

网友G:
楼主肯定没用遥控挂带吧!买个挂带,站着和坐着感觉就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肯定没用遥控挂带吧!买个挂带,站着和坐着感觉就一样了

嘿嘿,家里首飞时没有挂带,但后来去室外首飞时,临时用了公司的狗牌挂绳,尺寸长度刚刚好,又省钱啦!

网友:
这个贴是像我这样子新手的福音

网友H:
其实普通模式可以没有负螺距。。。被风吹了可以开3D那个有负螺距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普通模式可以没有负螺距。。。被风吹了可以开3D那个有负螺距一样的

感谢前辈指点!目前技术很菜,3D模式开关还不敢动,怕炸机,大炸,现在还没敢试过~~~

网友:
6S控熄火开关。熄火以后也是有负螺距的用这个也行

网友:
跟帖问一下~  这个跟SCP 相比  咋样啊~求大神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