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和V2 对比~~

楼主(2013-05-31):
最近DJI出了简化版的NAZAlite 貌似试飞效果还不错~
现在有些纠结除开拓展功能外纯飞行NAZAlite和V2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了,其实我想应该有不少魔友也和我一样,所以坐等各位大魔头们的帮小弟分析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先想买v2的!

网友A:
能否外接扩展是最大的不一样。木有电源模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写的不能用的新手都是一头雾水

网友B:
我刚好都有,但还没比较,一架在飞,一架在装,等都好后比较一下

网友:
一直不明白怎么没人拆她看看,至少硬件不能太缩水

网友:
座等结论

网友:
有什么拓展功能?个人觉得好飞就行,咱又不搞专业航模摄影,自己玩没必要那么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都有,但还没比较,一架在飞,一架在装,等都好后比较一下

哇~ 老高好有米呀~   那就坐等你的结论咯~~!表让我等太久哦

网友:
没办法,要出差了,没时间了。咱可不是有米人,咱是喜欢折腾的人,

网友:
帮顶, 这几天想买NAZA 呢  赶紧大神给个结论啊

网友:
帖子沉了?同问啊

网友:
应该缩水不到哪儿去吧

网友B:
两种飞控在四旋翼上的表现差不多,飞起来没什么差别,我是一个机子550的四旋翼,4822电机,12寸的桨,一个机子450机架,4006电机,10寸的桨,表现差不多,没看出什么区别

网友:
预料之中!

网友(2013-09-16):
Lite版固件是1.0的,而且不能升级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lite不能支持iOSD,不能支持狗思,不能接电台,不能用地面站,其他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网友:
期待神人指点

网友:
自己看图吧、区别就在这里

网友C:
同时拥有lite 和 V2 个人感觉区别蛮大,后来出掉lite(仅供参考)

网友(2013-11-04):
引用 网友B:
两种飞控在四旋翼上的表现差不多,飞起来没什么差别,我是一个机子550的四旋翼,4822电机,12寸的桨,一个机 ...

这架子能装这么大的电机哇

网友:
一个是电源模块,另外一个是V2可以自动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外接扩展是最大的不一样。木有电源模块

有电源模块 吧。。。。。。。。

网友:
相对V2,除了外设扩展能力以外,lite飞行中,尤其是高速或姿态有较大变化的情况下,lite打杆后机体反应有延时,放杆回中自稳效果差,航线降高度或者原地降高度晃动程度比V2大得多,以上结论是相同配置,包括机架都相同对比结果,感度均用旋钮调节到最佳状态……仅供参考

1、扩展能力受限制,不支持IOSD、地面站等
2、高速飞行不跟手,动作延迟,
3、动态下放杆自稳效果差
4、降高度晃动厉害
5、对330以下尺寸的小机架支持不好,感度高震荡,不震荡就是软绵绵
6、最大倾角45度,比V2的35度要大

最致命的是操控延迟,lite安全飞行速度不超过10m/s,V2在20m/s下依然很跟手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正在观注lite

网友(2013-12-04):
引用 网友C:
同时拥有lite 和 V2 个人感觉区别蛮大,后来出掉lite(仅供参考)

多少米出的

网友:
LITE没有加温电路,不用预热,相应的,也有温漂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种飞控在四旋翼上的表现差不多,飞起来没什么差别,我是一个机子550的四旋翼,4822电机,12寸的桨,一个机 ...

话说最近听人说恒力堵转,老高你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最近听人说恒力堵转,老高你遇到过吗?

不知道,也许堵一下又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