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WKM及NAZA搭配哪款电调较好

楼主(2013-05-31):
DIY的六轴和八轴分别使用着NAZA/WKM飞控,用的是飞腾40A和铂金40A电调,调教了N次后都无法达到满意飞行效果,问过几个朋友都说主要是电调响应不给力造成的,让我换响应快点的高速电调。
尤其对各电调了解不多,想请各位给推荐一下。

配置:电机5010 KV390/6S 10400MAH/15*5桨

网友A:
如今最NB的电调还属AutoQuad御用电调ESC32  最大5s,不加散热片30a。39欧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今最NB的电调还属AutoQuad御用电调ESC32  最大5s,不加散热片30a。39欧元一个~

或者说最有潜力吧。STM32F1做主控。。。Closed loop RPM模式。。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没。我用好赢家电调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今最NB的电调还属AutoQuad御用电调ESC32  最大5s,不加散热片30a。39欧元一个~

我是6S的动力,5S不够折腾的。
其他还有什么牌子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没。我用好赢家电调也是这样。

该做的基本工作都做了,能调的参数几乎都尝试过了,效果始终不满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6S的动力,5S不够折腾的。
其他还有什么牌子的推荐吗?

好盈刷BLHeli

网友:
电调的刷新频率不够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可以去找刷新平率更快的电调

网友:
你的浆也太大了吧。。。。400KV *22V 。。近9000转了。。你用15寸浆。。
试试用13寸-14寸吧。。。

网友C:
感觉不是电调响应问题。。是浆响应问题。。。这么大的浆。想改变瞬间改变动能。。再大的电机,再大的电调也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刷BLHeli

已经刷了,效果确实有明显提升。  可不幸的是第二次飞行就炸机了,排除动力线路故障,至今没找到炸机原因是飞控还是与电调有关。    所以将刷了BLHeli的电调暂时搁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电调响应问题。。是浆响应问题。。。这么大的浆。想改变瞬间改变动能。。再大的电机,再大的电调也 ...

14-16的桨都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16的桨都试过。。

晕。。。好吧。。看来楼主明白的
从小浆慢慢试吧。。我是这么来的
LZ的状态到底是怎样。。。是放应太快。还是延迟。。

我现在是 550 6轴 + 700KV AXI 2820电机 +3S  1047 APC 浆。。+ 好盈40A +WKM
这是我得到的最好搭配了。。所有人都说要用4S但4S一上 飞机就不稳。明显动力过剩。。
但用另一个650 的架子 就要用4S 要不动力不足 姿态调整反应太慢了。。
所以跟架子还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刷了,效果确实有明显提升。  可不幸的是第二次飞行就炸机了,排除动力线路故障,至今没找到炸机原因 ...

你要是用的DJI的话。。。我才还是飞控的问题。。BLHeli没听说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用的DJI的话。。。我才还是飞控的问题。。BLHeli没听说过有问题。

我是用飞腾40A刷的BLHeli,抗风和响应明显提升很多。

飞控已返厂回来,目前正搭配铂金40A在工作中,等飞完任务,换BLHeli上机再试试。

AKE的不知效果如何,看参数介绍还不错。想找用过的朋友问问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好吧。。看来楼主明白的
从小浆慢慢试吧。。我是这么来的
LZ的状态到底是怎样。。。是放应太快 ...

现在我的情况是风小时飞机很稳,3级风以上就开始感觉修正难以调整了。各感度都很细的调试过,感觉修正有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飞腾40A刷的BLHeli,抗风和响应明显提升很多。

ake啥的。算了吧。还是BLHeli靠谱~话说ESC32现在在尝试改6s。要是改好了,就爽了。几十块钱。最大60a。7.2g的重量。神一样的线性,秒杀BLHeli和simo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ake啥的。算了吧。还是BLHeli靠谱~话说ESC32现在在尝试改6s。要是改好了,就爽了。几十块钱。最大60a。7. ...

那我还是先用着 BLHeli 先。。

网友D(2013-08-28):
引用 网友A:
ake啥的。算了吧。还是BLHeli靠谱~话说ESC32现在在尝试改6s。要是改好了,就爽了。几十块钱。最大60a。7. ...

几十块可不是RMB啊,合成人民币也400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十块可不是RMB啊,合成人民币也400块了

山寨ESC32现在卖80

网友:
呵呵,我错了,我把山寨的忽视了,这个抄起来也快,只要把PCB直接抄出来就好了,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2013-11-13):
到底什么电调还好啊

网友:
我想用亚拓的电调  大家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2014-10-16):
你好,我的是飞腾40a电调,想问一下刷电调你用的哪个固件,我没发现blpehi有flyfun 40a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