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关于球墨铸铁

楼主(2013-05-31):
一直不知道球墨铸铁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灰铸铁由于内部结构问题不能通过热处理增加强度,那么机床的导轨如果是淬硬的话就说明了是球铁的吗?因为我的老车床导轨表层淬火非常的硬,用锉刀就能感觉到确实很硬的,但是只有很薄一层,不知道是否就是球铁?

网友A:
铸铁有好多种,灰铸铁、球墨铸铁、蠕墨铸铁、可锻铸铁、特种铸铁比如耐高温、耐蚀铸铁,灰铸铁又分HT150,200,250,300,400等,其他的也有不同种类,强度标号

网友A:
好的床轨应该是钢的,热处理有渗碳淬火,高频淬火,铸铁的也可以热处理,比如球化退火,淬火等

网友B:
老床都是球墨铸铁了 现在的家鸡 灰铁无疑 淬火也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