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naza-m 3.12 下落突然感觉失去动力 已解决(没电了)

楼主(2013-05-31):
今天试了下F450 naza-m(v2216 900kv 好盈30a)没用naza本身的低压保护!!
飞了18分钟左右 低压报警器响了(设定在了3.5V) 下降到3-4米(下降速度正常,不是很快),突然感觉失去动力往下坠,油门推到头儿 已经无反应,直接碰到地面,然后我再测试了下,起飞到5米 ,再下降 ,还是突然下坠失去控制碰到地面,无损失。过了几十秒,我重新启动电机,刚启动2-3秒 就停了,难道是因为电池没电了么(这时候低压报警器是3.4v 3.3v.3.3v),3s 12。6v 5200毫安;升级前我低压报警在3.4v都没事的,怎么升级后对电池的电量有要求了(分别3.4v就起飞不动了)?下降感觉就像没电了一样?难道是我电池的问题?电调什么的校队都ok的 就是升级后这样了。
求大神们解释

如果是没电了 我觉得突然推油门应该也有反应,但是没反应直接碰地面

网友:
没电了呗

网友A:
我的3.5报警后还能飞2--3分钟电机就明显没劲了,naza的电压报警我给关了
目前飞行20个电池了,还没发现问题,抗风4--5级,观望那

网友B:
飞了18分钟还能不下来么。。哥你真强悍 给他上太阳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5报警后还能飞2--3分钟电机就明显没劲了,naza的电压报警我给关了
目前飞行20个电池了,还没发现问题 ...

naza的报警我也关了 没劲儿 我觉得如果推油门 应该有点儿反应 ,但是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直接接触地面 观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18分钟还能不下来么。。哥你真强悍 给他上太阳能把

额 你的意思就是电力不足导致的?但是我觉得这时候推油门应该有反应,但是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你的意思就是电力不足导致的?但是我觉得这时候推油门应该有反应,但是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了

没反映的。。电都带不动了 推油门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反映的。。电都带不动了 推油门有什么用

你换块电池试下。。那点电估计不能带动4个电机同时转了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反映的。。电都带不动了 推油门有什么用

有反映 他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反映 他就不会报警了。。

电压3.6V我的就回来了.3.3V是没电了3.5V只有百分之五了

网友C:
锂电放到3.3,这电池你是不打算要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放到3.3,这电池你是不打算要了对吧。

我错了看来

网友D:
绝对没电。鉴定完毕。
我用A2216+图传+云台飞16分钟也跟你一样。“自由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没电。鉴定完毕。
我用A2216+图传+云台飞16分钟也跟你一样。“自由落体”

明白了 一般设置在3.7好了

网友:
空载3.4肯定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了解~可能是沒吃偉哥的關係~沒電拉

网友:
这也能怪3.12. 以后naza需要带永动机功能才行。

网友:
不会换个新电池测试?

网友E:
明显没电了,你要是在这样过放,几个回合你电池就报废了。最低3,6。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新电池都这样  最后技术让我 进入软件 校队下 电池电压  现在还没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F:
进入 软件 校队电压

网友G:
电池没电了,3.5-3.0V掉压速度非常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没电了,你要是在这样过放,几个回合你电池就报废了。最低3,6。

额 长记性了 一般听见报警就速度回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入 软件 校队电压

我没开本身的naza电压保护那个 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没电了,3.5-3.0V掉压速度非常快的

幸亏没在水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开本身的naza电压保护那个 额

关闭了 也要校队 因为NAZA内部有个默认的保护 3.2V 所以你要校队下

网友:
下来后必须保证电池有3.7,不然电池容易坏

网友:
对的。。锂电最低放电电压3.7V

网友:
3.4V,电压太低了

网友:
呵呵,楼主基础知识要加强。3.7V就要进入降落阶段了。

网友:
没油了,,踩油门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