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5个电机,已经有三个电机出现堵转了,朗宇A2212,怎么修啊。

楼主(2013-05-31):
最新更新:

上次遇到的问题,买了一个新的电机,换掉,就爽飞了一段时间。可是昨天轻微炸机后,正确姿态,脚架着地,整机看来无任何损伤。又有两个电机出现这种现象,推油不容易启转,过一会直接就停转了。

也就是我买了5个电机,已经有三个电机出现这个问题了。朗宇A2212。

================================================
原帖:

最近炸鸡数次,在大动作的时候,直接空中翻滚掉落。一直摸不着头脑。

平时起飞轻推油门的时候,经常有一个电机转不起来,要重新推一下油门才能启动。我想反正到了空中也不会停下来的,应该没有关系。

今天把四旋翼绑在桌子上推油测试电机平衡的时候发现,把油门推到顶的时候,只要再左右打大舵几下(油门保持最高),那个经常不能起转的电机居然就停下来了。

和另一个机臂调换了电调,基本上确定问题是出在电机身上。

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不是电机问题就是电调问题,把电机互换,用排除法,可以验出是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问题就是电调问题,把电机互换,用排除法,可以验出是谁的问题。

已经用排除法确定是电机的问题了,可是到底电机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疑问中

网友:
什么问题,坏了呗

网友B:
我刚刚装好我的六轴~测试的时候也是,刚刚给油的时候,有个电机一卡一卡的在转,我收油门重新给油,又好了~作为我的六一礼物,明天我都不敢去试飞了

网友:
卡簧有没有卡在机架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装好我的六轴~测试的时候也是,刚刚给油的时候,有个电机一卡一卡的在转,我收油门重新给油,又好了~ ...

你这种情况。很快就可以看到电机冒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很快就可以看到电机冒烟了。

麻烦告知为什么呢?电机出问题了?全新的啊~双天的盘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告知为什么呢?电机出问题了?全新的啊~双天的盘式

电机已经缺相了。

网友D:
内容电机3根线有一根掉了,或者虚焊。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后来全拆了检查是电机与电调有跟线接头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容电机3根线有一根掉了,或者虚焊。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后来全拆了检查是电机与电调有跟线接头掉了

对,刚启动的时候,就是那种三根线有一根没有接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重新推油门,就又能转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排除法确定是电机的问题了,可是到底电机是什么问题呢?

会不会是电机轴的轴承有磨损?如是那样,电机运转就不好。

网友:
RE: 四旋翼起飞的时候,有个电机经常无法起转,怀疑是最近炸鸡的原因。

引用 楼主:
对,刚启动的时候,就是那种三根线有一根没有接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重新推油门,就又能转了呢?

通电后推油们电机就带磁了,再推油们就都一样了。你检查一下是不是3跟线是不是掉一根。一般刚启动都那样,对角线俩电机转的慢点,推大油门就好了。

楼主(2013-08-25):
买了5个电机,已经有三个电机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哥们儿,拆开电机看看磁钢有没有异物

网友:
炸机...................轴弯了吗

网友E:
很简单,拆开重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