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大侠帮助解决问题

楼主(2013-05-31):
小弟是一个农民,想给自家温室做一个电动的通风、浇水一体的装置。要求:
整个操作需要两个按扭完成其相应的动作。设甲,乙两个按扭。
1.通电之后,水泵从水箱向水槽上水,到达相应的水位之后(自动检测上水量),水泵自动断电。
2、当按甲时:
横杆从东方向北方转动90度后,整体向下移动10公分之后,水槽里的水倒出。接着再向下移动2公分。这是一个动做。
3、当按乙时:
整体上移到原来的高度,横杆从北方转回到东方。水槽自动上水。
以上是整套动作。
一共需要2个电机,一个是控制上下移动的电机,一个是控制水槽倒水的电机,还需要一个水泵。
小弟请大家帮助,如何能自动化控制这个东西。。
因为温室通风和浇水是我一天的工作。太累人了。。所以想请大家帮助。

网友:
你说的是搞一个自动化控制的吧?

楼主:
是的。楼上可以帮助吗?

网友:
这个没有精度要求,应该不难做吧,基本上怎么做你已经说了

网友:
你自已到说出来了,根据你所说的画一个电路图后买所需的电子元件接线就OK了!
PLC你用不着的,就用继电器控制比较适合你。(继电器,限位开关,水位开关,电机(减速电机),空气开关,电线,电源指示灯,再买人身保险就OK了

网友:
算是简单的机构吧,找个中级以上的好玩的电工应该能搞掂了。

网友:
刚画了一个电路图,你确认一下有没有达到你的要求。是继电器控制的。
图有点大你拼拼吧!

网友:
需要做电控箱吗?

网友:
淘宝42元的PLC简易板。实现这个很简单。便宜,而且比较容易理解

楼主:
请问能给设计一个程序吗?

网友:
放微孔塑料管做微溉不行吗,现在都这样而且省水。

网友:
单片机加固态继电器     做12-24V的低压系统        人身保险什么的夸张了吧

网友:
这个东西有多大啊?图上没有标尺寸。